[家电] 维修火火兔失败 声音忽大忽小

楼主(2020-03-26):
一支兔子,尾巴出问题了,需要手术治疗,拿出手术刀,准备开始手术,  就是这只兔纸火火兔。声音忽大忽小,据我诊治应该是音量电位器的问题,下面进入正题。

解剖它不应该是拆开它,内部一共分3块板,按键板,主板,还有一片灯板,小喇叭一个

tf卡,里面是MP3文件,就不发了

按键板,话说这种微动开关很容易接触不良,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电池有一些鼓包了,但还可以用,那就先用着发挥余热,等到彻底报废再换。

下面悲剧了

电位器只拆下了一部分,那个尾巴太结实,于是大力出了奇迹咔嚓一声电位器彻底报废。看看这个结构,电位器是直接粘在主板上的并没有用螺丝拧后壳上,这就造成了悲剧,这个应当脱焊电位器,然后在把旋钮拔出。

25q80吧
8Mb存储,串行通讯,用于断电保存。
ats2503c主控资料
TS250X是炬力针对便携式多媒体音箱产品解决方案的第三代主控芯片,它高度集成,内建了高性能的DSP协处理器,RAM/ROM等必需的存储器,ADPCM编码器以及高性能的USB接口。ATS250X也拥有丰富的其它外设接口,比如SPDIF,Flash存储介质接口,LED/LCD接口,麦克风和耳机接口以及针对按键和各类切换开关的支持。ATS250X支持WMA等多种主流音频格式。使用ATS250X主控芯片的音箱既可以读取U盘中的音频文件,也可以把自身作为U盘和电脑相连接。这个系列芯片的低功耗特性非常出色,可以支持不同的电池方案配置,比如1xAA, 1xAAA和锂电池配置。ATS250X内建的Sigma-Delta D/A转换器自带有耳机驱动单元,可以直推低阻抗的耳机,同时其Sigma-Delta A/D转换器也自带麦克风和音频输入接口,从而实现高品质的录音和调频立体声输入功能。ATS250X系列主控芯片平台能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音频播放器应用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功放IC8002

LM4871/CSC8002 是一个BTL 桥连接的音频功率放大器.它能够在5V 电源电压下给一个3Ω 负载提供THD 小于10%、平均值为3W 输出功率。在关闭模式下电流的典型值为0.6uA.
  LM4871/CSC8002 是为提供大功率,高保真音频输出而专门设计的.它仅仅需要少量的外围元件,并且能工作在低电压条件下(2.0V-5.5V)。LM4871/CSC8002 不需要耦合电容,自举电容或者缓冲网络,所以它非常适用于小音量和低重量的低功耗系统.

图 LM4871/CSC8002低电压3W功率放大器IC应用电路原理图

没有尾巴了

楼主:
买不到长脚电位器就买了这个代替了

网友A:
可以拆开电位器移植板子的,这样还是原来的长柄

网友:
原来还有卡。我家有一只

网友:
弄一个塑料管,把电位器旋钮杆延长然后连接原来的尾巴。材料的我觉得可以去文具店挑个粗细合适的碳素笔替芯。

网友B(2020-07-19):
我家的火火兔刚开始是插USB充电结果没插好,把充电口烧了,我拆下来换上新的microusb口后充电正常,然后开机进系统一首歌播放个十几秒就自动重启,然后再播放再重启,后来干脆就一直在火火兔欢迎界面就重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C(2021-11-17):
图 LM4871/CSC8002低电压3W功率放大器IC应用电路原理图
这个原理图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火火兔刚开始是插USB充电结果没插好,把充电口烧了,我拆下来换上新的microusb口后充电正常,然后开 ...

电池死了,内阻变高,容量变小,一直处在加电,启动,用电,电压变低,关机,电池回电,启动,用电,......一直循环直到放电到无法启动。

网友(2022-11-17):
一直想改这个兔子的开机音,不知道用什么能改。哪个大佬知道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开电位器移植板子的,这样还是原来的长柄

对头,换碳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 LM4871/CSC8002低电压3W功率放大器IC应用电路原理图
这个原理图在哪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202-1-1.html

网友:
这个好像有组合按键复位音量很小的故障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只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