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九阳电磁炉进水后续 修好百分之八十了

楼主(2020-03-26):
前段时间,收一九阳电磁炉,拆开看做工不错还发过帖子,这次又遇到一九阳电磁炉,果断5元入手,没想到惨亏

回家通电试机,不通电,开始以为就是炸管炸保险之类的常见故障,或者副电源部分故障

拆开一看,一量保险好的,嘿,看样子问题不大,18v 5v却没有,那么应该是副电源问题

副电源有塑料壳,拆开一看,果真电源ic,和保险电阻炸了,这时还是觉得问题不大,我这倒是有不少备件板。

但是,但是,我把主板拆开,等看到主板背面的时候,心一下就凉了半截。
后续,肉眼可见,保险电阻炸黑,电源ic炸烂,  更换保险后 ic原型号为ob2226ap
拆机苏泊尔电磁炉 电源芯片为ob2226sp 完美代用,
试机时候,有插曲,灯泡大法 灯泡大亮,电磁炉无反应,
以为还有严重短路,拆掉igbt 桥堆 测试还是灯泡大亮电磁炉无反应

纠结不敢直接通电了,上次一电磁炉 炸了两次,心里有些发毛,不过一想igbt 桥堆拆掉了 怕个毛线 ,直接通电,故障依旧无反应
继续检查 发现背面链接电源芯片的一个105贴片电阻损坏,更换拆机件后,开机 滴的一响,正常了, 测试 18v 5v正常, igbt g集无电压,
装上桥堆 igbt后试机,烧水有嗡嗡声 貌似正常了,没等烧开 就断电了 但是
第二次烧水测试 出现问题
只能 开关机,选择模式,功率等按键不起作用,奇怪了
头一次试机按键都没问题,重新测量5v电压,只有4.1v了
唉,,,上图

正面看着成色不错,背面也好,风扇部分油烟很少

这就没法说了,口味有点重

特写

特写

正面,整体不错

洗过后的样子,线路铜箔基本都露出来了

好强的腐蚀性,铜箔基本全裸露出来了

补充内容 (2020-3-31 21:40):
结贴,麻蛋 早知道听坛友的了,通电正常搞好了,敲过不加热搞好了,加热一会却搞的爆管,爆桥堆,爆保险了
什么都没捞到,得外壳一个 玻璃一块

网友A:
洗过后看上去还行啊,修试试呗,修好后记得刷一层三防漆

网友B:
如果铜箔没腐蚀断可以修一下,如果断得比较多或者元件引脚有腐蚀就算了,留着拆件用也不亏,IGBT新的至少8块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过后看上去还行啊,修试试呗,修好后记得刷一层三防漆

看样子还行, 不过背面贴片比较多,检修不彻底,还是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铜箔没腐蚀断可以修一下,如果断得比较多或者元件引脚有腐蚀就算了,留着拆件用也不亏,IGBT新的至少8 ...

纠结就纠结这,铜箔没断 看着还行,但是就怕检修不彻底,背面贴片多,搞不好,给短路了,烧IGBT 桥堆就麻烦了,到时候不仅没修好,还损失两个值钱的玩意儿

网友C:
收的东西,你第一件竟然不是拆?而是上电?????精神可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的东西,你第一件竟然不是拆?而是上电?????精神可嘉啊!

这收的废品东西, 要坏早就上家坏了,坏了才卖废品的,只要没淋雨,干燥的就可以通电,这状况一看就是,上家家里煮面,水溢出来了,直接烧了,面汤带碱性有腐蚀性就把背面弄成这样了

网友D:
五块钱收的还血亏?光铜线就能卖十块钱吧

网友E:
主板到底经历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到底经历了什么

据我推断 原主人煮面条的时候,面汤溢出来了,然后顺着边沿流进主板里了,溢出来的面汤挺多的,直接流到整个背面都是,面汤带碱性具有腐蚀性,慢慢的就成这样了,要是光水的话,应该没那么严重

网友:
真便宜,,,去年11月份也收了个,花了十块,不过看上去很新,内部没点油污什么的,几乎充新的,换个8012电源芯片就好了
你这个亏就不会(换个通用板也是赚了),先修修吧,好了再刷点油漆

网友:
清洗后看着还可以,修修吧修好后刷三防漆。

网友:
5元当配件值啦 还要啥自行车。我在废品站 20元弄得。在也不想去啦。虽然说是修好啦 ,问题她把线给剪啦。现在自己配得线看着好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五块钱收的还血亏?光铜线就能卖十块钱吧

现在的电磁炉都是铝线,包括楼主的这个

网友:
贴片还比较少,风枪吹下来一个个测量吧

网友:
克拉伊战火洗礼后的电磁炉。。。。。

网友F:
5元看什么目的。买来拆着玩,不亏。买来修好了用,亏死。有这技术,利用好了,相同的时间里挣到的钱比买新机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元看什么目的。买来拆着玩,不亏。买来修好了用,亏死。有这技术,利用好了,相同的时间里挣到的钱比买新 ...

说的对,折腾两个晚上了,没弄好,爆管跳闸了,彻底没救了。

网友(2020-07-07):
那么大能耐折腾,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