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双贴PFH29(NX845)开SLC模式

楼主(2020-03-26):
AS2258双贴PFH29(NX845)开SLC模式,SM3280单贴PFH29开QLC模式容量512GB。AS2258单贴PFH29开SLC模式容量128GB,双贴256GB
PFH29 FBMM16A1T1KDMANJ4   SLC模式ID:2C,D4,0C,32,AA,00

全盘读写没有达到SATA极限,考虑到双通道主控没有缓存,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

网友A:
咨询一下开成SLC模式有三轮车的寿命不?

网友B:
卧槽!卧槽!卧槽!卧槽!卧槽!这都可以。
我拿4颗贴59xt做了个1.92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卧槽!卧槽!卧槽!卧槽!这都可以。
我拿4颗贴59xt做了个1.92T

容量QLC胜,寿命、性能SLC胜,看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一下开成SLC模式有三轮车的寿命不?

按指标看,应该从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拆机闪存也要看运气,目前初始坏块313个,还有238个备份块。

网友:
这个速度真是炸裂呀,AS2258这么强?还能这么玩,就是AS2258确实不会开呀,怎么玩,求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咨询一下开成SLC模式有三轮车的寿命不?

别想太多,咸鱼翻身还是咸鱼

网友:
奢侈啊slc,我还有个16g的2246enmsata想改成256的呢

网友C:
这个AS2258主控极度不稳定 就是个辣鸡货  还不如PS3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AS2258主控极度不稳定 就是个辣鸡货  还不如PS3111

别怪主控差,闪存坏块多了哪个主控都歇菜。PS3111贴B27一样扛不住。而且PS3111和AS2258还是一家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AS2258主控极度不稳定 就是个辣鸡货  还不如PS3111

平时3111软件可以开as2258,用大佬的话说就是pid不同而已

网友D:
我有一个疑问比如 SLC模式 128G  QLC模式 1T   那么SLC模式下面 写一轮和QLC模式下写一轮 消耗的PE是一样的吗?

(换个说法,QLC模式下写入1T是1次PE,那么SLC模式下面是不是写入128G就消耗了1PE。)

QLC的读写寿命多少来着? 500P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疑问比如 SLC模式 128G  QLC模式 1T   那么SLC模式下面 写一轮和QLC模式下写一轮 消耗的PE是一样的 ...

是的,128GB SLC模式下面写入128G就消耗了1PE,只不过SLC模式的pe数比QLC模式的pe数多的多。而且1TB QLC闪存转换SLC 模式有256GB容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128GB SLC模式下面写入128G就消耗了1PE,只不过SLC模式的pe数比QLC模式的pe数多的多。而且1TB QLC ...

算错了是256G

因为QLC是4bit的  SLC是1bit  意思就是寿命是原来的4倍吗?
你的意思是 如果QLC开SLC模式 那么原来的500PE就会是500*4=2000PE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错了是256G

因为QLC是4bit的  SLC是1bit  意思就是寿命是原来的4倍吗?

可不止这点,3~5万PE。

网友(2020-04-30):
兄弟哪儿搞的工具啊3210版本的额

网友(2020-08-03):
引用 网友B:
卧槽!卧槽!卧槽!卧槽!卧槽!这都可以。
我拿4颗贴59xt做了个1.92T

59xt 支持2t了?

网友E:
怎么让qlc开成sl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让qlc开成slc?

去某落弄套工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