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威尔玛WERMAR S600+ 蓝牙音箱

楼主(2020-03-26):
这个蓝牙音箱是朋友拿来的,说是坏了,没有修,送我当备件。
网上查了下,威尔玛 S600+,功能还不少,

拆开看下是什么问题

拆到这里

问了下朋友,说是进水了,清洗了好几遍也不行
仔细看了下,应该是进水时间过长,未及时凉干,导致部分电路板腐蚀了
测量有些过孔不通了,想刮刮飞线,但腐蚀太厉害,刮一点断一点。

分各功能来修吧
一、电源
由6脚芯片升压,再由6206降压
丝印HX=JE(HX-JE)就是电感5V升压芯片PS3120

无5V输出,后级6206也就没有输入了

HX=JE的3脚来自主控,可能是主控来控制5V的输出吧

二、主控
其实就是AC6901A

网上找了张图。有网络就是好啊!
注意到第一条,就是说主控AC6901A的第2脚应该接电池
仔细查找过孔,确定是接到电池正极的,但好几处过孔不通了,飞线
可以开机,测量5V、3.3V都有了。LED面板有显示了。
由于主板是拆下来的,没有接喇叭、触摸线、收音天线。只能先试试触摸
用手触碰接触摸线处,没反应,长时间按住,三色LED有红光,长按能灭。
说明触摸部分是好的,短按应该是白LED亮。

三、白色LED驱动
找到白光LED的驱动

升压芯片是

看不清,也查不到
找个通用的PT4103
管脚功能能对上,测量6脚无电压,飞线。短触摸有三级白光了。
三色LED是通过三个三极管控制的

顺便看了下触摸芯片,双通道的,这里只用了一个通道

接上喇叭打开开关,进入蓝牙模式,连接手机,正常;TF卡模式,正常;收音模式,能进入,但都是噪音,不能选台;进入定时模式,正常,有声光提醒;充下电,充电灯闪烁,不正常。

四、充电模块
找到充电芯片

这个网上没有查到
跑了下电路,与4056有点像
测量5脚到电池不通,飞线。红灯亮了,可以充电了。

主板现在是这个样子的了

五、收音机
FM收音芯片

功能引脚

要与主控进行通信的

六、音频功放部分

单声道的

七、复原
用漆包线飞好线

装好测试各功能正常

取后,收音机要先进行搜台:长按“播放/暂停”键进行自动搜台并储存的。

谢谢欣赏!!

预告:接下来要修朋友送来的两个电源

网友:
这水平不错,哈哈,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A:
竟然断了这么断根线,进水了吗?一般不进水不容易大面积板层断线,喇叭模样不错,杰理主控不好,修的挺好的,没少费功夫~

网友:
技术高超,佩服

网友:
这腐蚀的这么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一看就是专家啊

网友:
光纤架电源,我公司一个刚用正常,用了一段时间自己就叫起来了,原因不明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是蓝牙音箱还是灯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断了这么断根线,进水了吗?一般不进水不容易大面积板层断线,喇叭模样不错,杰理主控不好,修的挺好的 ...

多谢大神来围观。是进水了,很多过孔都腐蚀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是蓝牙音箱还是灯箱????

七彩灯,白光灯,纯粹是为了博眼球。不过,除了蓝牙、tf卡、收音机,闹钟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功能全,还能当灯用

网友:
里面进水了么?

网友:
谢谢分享,进水货确实不好修

网友:
这个比文泰小夜灯功能强大,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