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刷电机,不会转

楼主(2020-03-26):
在咸鱼买了几个电机,27元一个,卖家提供了接线图,按照图接好后电机不转,啥反应都没有。串联的电阻冒了小火花。后来找了网上的一些接线图,也都不行。开关电源,350瓦,0-50的。调到34伏,一点反应都没有,要是烧毁,应该要冒烟吧。因为也不贵,就懒得退了,有没有大佬玩过这个电机的。

这是网上的图,卖家的描述也是一样的

这是网上的图,卖家的描述也是一样的

楼主:
接通36伏电源,短接13脚转一会,停了。断开13脚,然后短接,又转了。就是要不停的连接和断开13,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好像是无刷吸尘器电机,有的短接能启动,有时需要脉冲信号发生器才能启动,

网友:
pwm控制的吧

网友:
需要pwm信号

网友A:
话说,楼主的那个迷你小台钻很骚气啊,我就想要楼主这种能微调进给量的台钻,不然很费pcb钻,网上的迷你台钻又贵,做的有很粗糙,同心度好的,进给方式很差,全靠杠杆上下抬。之前也有卖显微镜支架台钻的,但是直接用电机主轴做台钻轴,扭力又差了。羡慕楼主。楼主可以去买根铣刀延长杆。替换台钻主轴,变成高精度ER夹头的,夹持pcb钻精度超高,钻夹头精度在0.05到0.08,ER夹头精度不超过0.015。

网友B:
PWM驱动,自己会做就地一个,淘宝也有很多模块

网友C:
楼主的小台钻好像也是显微镜改的。

这货吸尘器无刷电机没研究过,既然卖家提供了接线图,应该也有技术支持吧

网友:
有的需要单独3.3V供电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的那个迷你小台钻很骚气啊,我就想要楼主这种能微调进给量的台钻,不然很费pcb钻,网上的迷你台 ...

精度一般般,主轴是淘宝买的锥度轴,13块钱,要求不能太高了。但是个头小,做铣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小台钻好像也是显微镜改的。

这货吸尘器无刷电机没研究过,既然卖家提供了接线图,应该也有技术支持 ...

是的,显微镜架子弄的

网友:
对于一般玩玩PCB的钻铣,显微镜架子弄的小台钻也足够应付了。有时做一两块简单的电路板,直接用这样的小台钻手工操作就能做出来了。用显微镜原有的微调来调节吃进的厚度,刚好铣掉PCB上的铜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驱动,自己会做就地一个,淘宝也有很多模块

看了一下淘宝的pwm驱动,不太懂。要怎么接呢。是直流电先接pwm模块,然后pwm输出接电机。感觉那4针接口是控制的

网友D:
pwm驱动可以自己用555做,要么买个也就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驱动可以自己用555做,要么买个也就几块钱

好的,有空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