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电信天翼网关(FiberHome HG6201T)光猫拆机

楼主(2020-03-26):
家里要求必须有固话,原本使用的TP-GP110只好下岗了。千兆光猫手里只有HG6201T和600AGM,它们的延迟都差不多(比GP110高),只是对博通较有好感,就自用600AGM了。

裸体

MTK的EN7526FU主控,百度没查到资料。

MT7592N无线芯片,无外置功放。

不知道啥作用的芯片。

光模块,同MTK出品的EN7570N芯片。

华邦256M内存

网友A:
不错的光纤猫,联发科的芯片功耗低,稳定性很好,那个芯片应该是电话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光纤猫,联发科的芯片功耗低,稳定性很好,那个芯片应该是电话芯片 ...

做工只能算一般,延迟也一般。以前GP110约达1.9dBm/19dBm,这货和600AGM都只能达到2.8dBm/21dBm左右。

网友:
我的贝尔光猫也是mtk的全家桶,感觉还行。博通的那个给我的是百兆光猫,后来换了贝尔千兆猫。

网友(2020-07-23):
引用 楼主:
做工只能算一般,延迟也一般。以前GP110约达1.9dBm/19dBm,这货和600AGM都只能达到2.8dBm/21dBm左右。 ...

求解延时怎么测

网友(2021-12-20):
光猫后台进去就可以看到光信号是多少,默认是192.168.1.1

网友(2022-11-26):
我家也是这个光猫,前两天让电信师傅换的,目前稳定,之前的tewa708和700都偶尔晚上死机。

网友B(2023-05-28):
真巧,跟楼主一样,手里有hg6201t和tewa-600agm,就是不知道这两款猫哪个好一点,希望楼主提供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巧,跟楼主一样,手里有hg6201t和tewa-600agm,就是不知道这两款猫哪个好一点,希望楼主提供点意见 ...

600AGM做工好一些,实际延迟没有差别。后来换F660一直使用至今。

网友(2024-03-01):
这货居然有256m的spi,固件里面到底都内置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