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移动贝尔G140W-HM改桥接,超详细教程让你们别走弯路。

楼主(2020-03-26):
换了千兆光猫,一直都想改桥接模式,
搜索了很多种办法都获取不到超级密码(移动光猫联网后自动改超密),
以失败而告终。
最后不得不采用恢复出厂设置法搞定。

恢复出厂设置前,一定要复制好下面的信息。password认证:xxxxxxx
Vlan ID           1332           或者是其他数字,每个地方的有可能不一样。

捅屁股的时候,记得至少10秒或者面板灯闪烁5次后再放开。
开始几次都失败在这个步骤,每次进去设置的时候,东西都还保留着。
一定要看指示灯闪烁5次后再松手。

192.168.1.1
默认超级账号;       CMCCAdmin

默认超级密码;       aDm8H%MdA
首先点网络,我把默认设置的TR069删除,
听说这是远程连接控制光猫的。

然后新建连接。
pppoe
internet
桥接
ip模式,我设置的ipv4&ipv6.
MTU,设置的1492(不知其他同学这个数值如何设置的)
Vlan ID  1332        (你们那里有可能是其他数字)
最后一定要点保存。

回到状态栏,光路认证(未认证)
这是因为你恢复出厂设置后,设备和线路还没注册。

接下来进入网络,---远程管理。
移动使用的是password认证,填上你之前的信息就ok。WZZXXXXXX

光猫设置一切就ok。

然后进路由器设置宽带拨号。
移动默认账号是手机号。  比如:13896532546
默认密码是身份证后6位。比如:254321

路由器拨号成功。

100M宽带,用k2p的5G wifi,下载速度能到140M
的确很良心。
PING值只有16.9.

用普通账号进入光猫看看。

这个光猫的cpu发热量并不低,改天加个散热片。

网友A:
同样的重庆移动,中兴的光猫,带一个鸡肋wifi功能,死活关不了,web登录,关闭wifi,过几小时又自动打开了,不知道用root用户登录能不能彻底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重庆移动,中兴的光猫,带一个鸡肋wifi功能,死活关不了,web登录,关闭wifi,过几小时又自动打开了 ...

吹掉wifi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重庆移动,中兴的光猫,带一个鸡肋wifi功能,死活关不了,web登录,关闭wifi,过几小时又自动打开了 ...

吹掉wifi芯片,肯定能关。都找不到芯片了咋开。

网友:
为啥我的password认证后面不是明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重庆移动,中兴的光猫,带一个鸡肋wifi功能,死活关不了,web登录,关闭wifi,过几小时又自动打开了 ...

拔掉Wifi天线更简单高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重庆移动,中兴的光猫,带一个鸡肋wifi功能,死活关不了,web登录,关闭wifi,过几小时又自动打开了 ...

不会是移动远程开了吧?删了TR069看看,有些光猫自带物理按键的,我移动的就是,可以手动一键关闭,不会自己打开。

网友:
改桥接后电费是不是增加了?

网友B:
这个猫挺好的,我也有一个,送给朋友了,直接用很垃圾,得改造一下,通过ttl或者telnet把自带的java虚拟机屏蔽掉,通过删除java用户,就是这个java虚拟机导致的卡顿和发热,然后通过修改配置文件手动指定DNS服务器,自带wifi挺快的,如果不改那长时间挂机下载会导致没打开过的网页打不开,是DNS Relay的bug

网友:
北京移动的光猫,刷的是自己的系统,内容很少,不过也够用了

网友C:
多拨试试,我湖南移动的可以12拨稳定不掉线不过单线路是50M下载,10M上传。给父母用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拨试试,我湖南移动的可以12拨稳定不掉线不过单线路是50M下载,10M上传。给父母用足够了 ...

带宽垫加不,我也是湖南移动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宽垫加不,我也是湖南移动  。

是的 移动千兆猫。路由器newifi3刷的openwrt,12播叠加,下载最高可以达到65m/s,上传8M/s左右。

网友:
让我来告诉你 怎么简单干掉WiFi

把供电弄掉就行,电感只焊接一边  断开线路就可以了,如果想用  还可以 再焊上,

目的:节能省电

网友:
高手呀  我们这里全是定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猫挺好的,我也有一个,送给朋友了,直接用很垃圾,得改造一下,通过ttl或者telnet把自带的java虚拟机 ...

这个机器如何打开telnet,默认关闭,我是没法搞定。TTL线家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如何打开telnet,默认关闭,我是没法搞定。TTL线家里有。

system.cgi?telnet或者修改配置文件再覆盖回去

网友:
四川电信的,可以直接在四川电信官网上改桥接

网友:
留个脚印,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