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公司的主板换DDR颗粒(ASPEED AST2400)

楼主(2020-03-26):
今天公司一块板子的ddr可能有问题,也没有新料,从其他板子上拆了一个芯片,植球以后再焊上去。
论坛里大多数植球都是用锡膏做的,今天我用锡球
植给大家看,由于公司没有钢网夹具,只能用镊子
把球一个个的放在芯片焊盘上。

以下为整个过程:

待更换的板子

拆件的板子

首先,先把两个ddr芯片都拆下来,就不啰嗦了

其次,开始清理焊盘

再次,查了一下锡球的大小,准备锡球。然后清理芯片焊盘,为植球做准备。

查资料,确定球尺寸

找出0.45的球

清理芯片焊盘

最后,植球焊接

没有工具,手工一个个放锡球

植好球加热后的样子

对准位置焊接

已经焊上,板子凉了清洗即可

网友A:
是先焊油沾上一次归位吗

网友B:
经鉴定,服务器主板

网友C:
怎么知道是内存坏呢,这个比较主要把

网友D:
这手艺可以,,我也关注是如何确定是颗粒坏的,,

网友E:
手艺好,材料也好,佩服佩服

楼主:
马马虎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先焊油沾上一次归位吗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鉴定,服务器主板

好眼力,这都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知道是内存坏呢,这个比较主要把

凭感觉吧,排除不可能的,剩下的就大概率是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艺可以,,我也关注是如何确定是颗粒坏的,,

凭感觉吧,电压、clk都没有问题,也加焊过。剩下的可能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好,材料也好,佩服佩服

谢谢夸奖

网友F:
服务器主板常用的显卡芯片,换的是显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眼力,这都被你发现了

你估计编辑的时候输过,又删掉了

网友:
楼主楼主,旁边有个铁壳芯片也需要你手动植球,很有可能是0.8的

网友:
植球风量开最小不会吹跑锡球啊?楼主什么风枪?

网友: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网友:
这技术硬,我要跑位,佩服!

网友(2021-02-03):
引用 网友F:
服务器主板常用的显卡芯片,换的是显存吧。

换的是BMC的内存颗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