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胆机不科学的小实验,懵圈了,并不是想的那样。

楼主(2020-03-26):
       买了台示波器,当时看到包装里面晃来晃去,心里有点不踏实。不过还好没破损,测试时有些按键不太好按。拆出来清洁按键和面板后已正常,然后就开始做这个实验,想看看到底自己装的机怎么样。

连接方式,手机做发生器,R声道接33欧姆,L声道直接进入功放音频输入。功放输出接5欧姆电阻。我知道音频阻抗不能和直流阻抗并论。就是想看看各个频率波形下功放输出信号会不会畸形,消顶等。

不知到发到哪个板块,只有这个耳机和音频有关,耳烧们请谅解。

开始看图。

示波器界面。

20HZ正弦波测试。

185HZ测试。

4.46KHZ测试。

没看出所以然来,直接20KHZ。

诶呀!!!神马情况。难道信号太简单?直接白粉噪音。。还是没太大却别。难道功放成功了?

伪科学实验完毕。白搭一台示波器。

网友A:
来来来,50包邮,帮您解忧
从此你就不用担心示波器的问题了,啊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信号源不行啊,试试变压器降压之后的市电,这个基本正玄波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确定不是示波器的问题?
换个手机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50包邮,帮您解忧
从此你就不用担心示波器的问题了,啊哈哈哈哈哈

我是想看看胆机对每个频段正弦波通过率。改天调深度后看看局部细节。但是这个500M可胜任不了了。

网友:
就算是5%的失真,你这波形能看出来?
看看有没有FFT分析,然后看看是不是有谐波分量?

网友B:
看看不失真输出的幅度能到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不失真输出的幅度能到多大?

这伪科学不是主要看的失真,其实目的是看看各频率是否能“顺畅”通过而已。

网友B:
没幅度比较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幅度比较没意义

好提议。这周试试。看看肉眼看出却别时这个单端FU-7听感如何。

网友C:
这是真的发烧友,!为了解决一个疑问,花了100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真的发烧友,!为了解决一个疑问,花了1000块钱

早就退烧了。高保真回归胆机。模糊也是美的一种。

网友D:
头一次见用正弦测失真的楼主先去胆艺轩或者矿石收音机论坛看看那些测变压器频响的帖子琢磨一下是不是应该用方波呢?

以下是测量某市售坡莫合金输入变压器   惨不忍睹   具体哪家的不予评价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见用正弦测失真的楼主先去胆艺轩或者矿石收音机论坛看看那些测变压器频响的帖子琢磨一下是不是应该用 ...

手机没法输出方波,要不早试了。哈哈。方波是矢量,按变压器阻尼不可能完美。贼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见用正弦测失真的楼主先去胆艺轩或者矿石收音机论坛看看那些测变压器频响的帖子琢磨一下是不是应该用 ...

CD加的同轴输出变压器波形。但是模拟信号那就惨了。

网友:
音频的失真?上AP机吧!

网友:
我知道,你们是来show示波器的。。

网友:
这是我做的耳放,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我的示波器比较垃圾.

10Hz方波

1KHz方波

10KHz方波

20KHz方波

40KHz方波

1KHz方波频谱

1KHz正弦波频谱

1Hz-100KHz扫频

底噪

就是这机,当时不会画PCB用的是别人的板子,重新修改了线路。这个板子和我要的线路类似,但不完全相同,背面飞了不少线。

网友(2020-12-13):
音频失真主要看相位和幅度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