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自己焊SM2246EN U盘小料板的一些记录

楼主(2020-03-26):
其实本来并不考虑做46EN的,起因是因为之前做的一个L85 HET 46XT(G2板)后面突然就掉盘,一读/写过几百MB就掉(估计供电问题,其他的usb设备也一起掉了),于是在把数据抓紧全部拷出来之后就准备重新利用一下了

刚开始考虑直接买空板,然后在某鱼看到了这个18块一块的宜鼎料板,当即剁了两块

顺带吐槽一下,这板子真的是料板级别。。。都缺件,而且胶打的真死

元件方面为了保险起见买了几颗50M晶振(事后证明这个保险还是对的,因为弄反冒烟了一颗晶振)外加几颗235cm和DC(小料板没DC),不过235cm是白买。。。

价格方面小料板(无DC 晶振 主控 桥接 SPI)41+两块主控板42+DC13+晶振7块+桥接30
这里感谢坛友@zhuyimin 提供的DC型号,如果没有型号的话我估计就翻车了
所有缺的小料的型号列表:六脚DC SY8030DEC、八脚DC SY8003ADFC、桥接晶振 无源30MHZ 封装2520、2246EN晶振 有源50MHZ 30PPM 封装2520、桥接ROM可以参考46XT主控板改造的那个帖子

因为板子上有锡,基本上对齐再吹就ok(对我这种因为钢网不好没法给主控植锡的人非常友好),就是usb口巨不好焊

缓存方面因为我买的料板上就带个256M的缓存,直接现取现用了

焊完之后插电脑发现不认,想起自己还有个以前改G2 46xt留下的1351(那个主控板被我干废了),于是换上去试了下,认了
在这一步我估计235C可能和1351的脚位之类的可能不兼容(1351和1153是兼容的,因为我用的桥接ROM里面有1153的固件)
另外换桥这点最好自己备点铝胶带,换桥吹完之后要用烙铁拖一下,不然会虚焊

后面就都是常规的开卡流程

关于元件正反方面,见下图(箭头注明第一脚,第二张图有个标错了但是方向是对的注意一下)

网友A:
首先DIY的不错。
不过,如果你的电脑跑46xt掉盘,用46en可能问题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DIY的不错。
不过,如果你的电脑跑46xt掉盘,用46en可能问题更大。

这个我怀疑可能是板子的问题,因为我另一个g2 46xt(l75 128g)并不会这样

网友B:
楼主除了FLASH,其他IC成本多少啊,我在淘宝买的成品要140

网友C:
感谢分享。235c和1153e是否pin to pin呢?另外,235c与1351的区别是什么?没有找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235c和1153e是否pin to pin呢?另外,235c与1351的区别是什么?没有找到资料 ...

可能不通,上面有说,235c好像是可以免芯片做typec双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除了FLASH,其他IC成本多少啊,我在淘宝买的成品要140

两块46en料板36 邮费6块(上面已经带了256m的缓存)
dc 7块2(8030买了6颗 8003买了3颗)邮费6块
晶振7块(包邮 一颗1块7来着 买来备用)
桥接是以前有备料的 记得18块包邮
u盘主控板35 邮费6块

全部算下来差不多120,手头主控和dc这些还有剩,还可以再做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