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杂牌ATX电源,这个靠谱吗

楼主(2020-03-26):
看不懂,大佬们看看能不能用,会不会炸

网友:
从散热片上看,这电源做工还是不错的,应该不是杂牌吧?

网友:
你把全汉叫杂牌。。。。。。壕作友

网友:
EMI完整,做工看着不差,从变压器看是全汉的,就算不是全汉也是全还代工的,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
品牌机里面的标称200瓦的主动式PFC电源,似乎3.3V还用到了DC-DC

网友:
全汉的,主动pfc,用料不错,这可不是杂牌的,比起国产某城某嘉来只强不弱,不过貌似是品牌机专用14P接口,可换性不高

网友:
就是功率小了点吧

网友:
你管这个叫杂牌? ? ?

网友:
哈哈,要是山寨有这个做工就好咯

网友:
FSP是全汉啊,哪里算是杂牌,只是这个电源是低端的,相对没那么好罢了。

网友:
你好,这是全汉啊,不算是杂牌,隶属于OEM产品,零售的比较少,但是这个电源是低端的,因该是品牌机定制的吧?我买的是全汉铜牌二手电源,价格100元,成交时间:2017-01-11 15:30:08。平台也换了,但是电源一直没有换,静音,没有啸叫声。

网友:
看图片一级,二级EMI 都有肉,没省料

网友:
没有铁块和水泥配重,差评

网友:
即便是真正杂牌电源,电路也是用的成熟电路,只不过用料差,性能不行,小功率用一般也没问题。

网友:
这杂牌电源居然有主动PFC,哪捡的?

网友:
该有的都有,过得去

网友:
有一级二级滤波,再差也差不到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