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一个黑胶体 128g 找不到量产工具

楼主(2020-03-26):
请教各位

是这样的,我打算把这个128gU盘分成一个盘。失败了,然后再反复格式化中找不到了。
现在插电脑显示正在安装usb大容量储存,但是无法安装这个驱动、、谢谢
第一次发帖

网友A:
这盘是个扩容盘,原容量只有8gb....黑胶上写了。

网友B:
感觉是扩容盘,地线短接金手指一面的LED触点再插入电脑

网友:
8g的闪迪盘

网友:
假货宝撸的便宜货吧?还好有8G,找到工具还能量产做个系统工具盘

网友C:
8G的芯邦主控盘
用APtool清空+MPtool量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8G的芯邦主控盘
用APtool清空+MPtool量产即可

谢谢这位老师。8g也行,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盘是个扩容盘,原容量只有8gb....黑胶上写了。

谢谢哈,确实是扩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扩容盘,地线短接金手指一面的LED触点再插入电脑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但是动手能力不行

网友:
以前在淘宝上专买假的U盘 128G的25包邮的那种 收到货然后仅退款不退货

网友(2020-05-26):
扩容的优盘 估计实际容量只有8g左右

网友:
下载支持东芝8t23颗粒的芯邦2199的量产工具(ump tool)进行低格量产

网友:
8G比较良心了吧,我碰到过256MB: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