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4.2v 改4.2v 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03-26):
这是一个输入120v ,输出4.2v ,1.75a 充电器还是电源,我试过充4.2v 锂电池,发现充到4.3v 都不停,说明应该是个电源。求大神们给个图怎么改成220v 输入,4.2v 输出跳灯,成功以后送出10个出去!全新的!

网友:
先查电源芯片耐压,调整启动电阻,换400伏电容,低压部分看着有358芯片,换检流电阻,具体查电路

网友A:
如果是输出4.2v ,按理不管是充电器还是电源,都不会把电池充电到4.3V吧?我手头买过一些索尼的剪线4.2V电源,测量确实有4.2V,电池一般只能充电到4.18、4.19的样子

网友:
实际输出电压多少啊

网友:
要改动的地方多了,提高压敏电阻电压,提高安规电容耐压,提高大功率限流电阻阻值,提高整流块电压,提高高压滤波电解电容耐压,提高电源管理模块的启动电阻阻值,增加高频变压器初级及次级线圈,提高次级整流管电流,提高低压滤波电解电容耐压,还要更换输出电流的取样电阻阻值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输出4.2v ,按理不管是充电器还是电源,都不会把电池充电到4.3V吧?我手头买过一些索尼的剪线4.2V电 ...

软包电池我一般只充到4.1V,这样不容易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