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没有办法把3.5接口话筒变成USB接口

楼主(2020-03-26):
手头有几个比较好的话筒,就是带支架的3.5的。等同于平常耳麦用的那种口,但价格更贵一些。用电脑上网课用这个蛮没问题。
因为有些东西还是手写比较好,所以想用自己的电磁屏的平板。
平板有个糟糕,有耳机口,但没有话筒口。虽然平板自带话筒,但上课是不能用的,就是需要边写边说。而且用 机子的话筒质量也不高。
新买个usb口应该可以,可是看看感觉都不便宜。关键是自己有不少比较好的了,再买似乎没多少意思。

所买的平板有单独的充电口、micro usb、标准USB、耳机口、TF卡。我买了一个带有线网口的USB扩展,感觉有线用没问题了,就是耳麦不行。
想问问,普通3.5圆口的话筒有没有比较方便的办法转换成USB口?

网友:
加个usb声卡芯片,,,,,那还不如直接弄个usb声卡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USB声卡,简单方便也不贵
自己买USB芯片也行,麻烦,另外改蓝牙也可以

网友:
10块钱包邮个usb声卡,解决!!!

楼主:
因为平板只有一个USB口,接了一个USB扩展坞,插鼠标键盘网线。关键是网线必须用,wifi效果不好(虽然就放在旁边)。
这是自己的一个外置声卡+USB扩展坞。即使不用刚刚说的新买的带网口扩展坞,直接用这个插到平板上,u盘、鼠标键盘等正常,声音、话筒就不行了,当然这个因为带喇叭,估计需要电流大。
标准usb口必须插那个带网口的扩展,分配的结果可能电流就是不足了。
现在正在搜有没有micro口的。毕竟还有个micro口,也能用

楼主:
台式机使用没问题,平板使用就不行,是平板的USB供电弱吗?电脑的我知道是500mA,平板的不知是多少?

网友A:
外加供电试试啊。我看你这个有DC IN口。

网友:
3。5 3个线
usb最少要4根线, 你告诉我 少的一根线去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加供电试试啊。我看你这个有DC IN口。

不知这个电源口怎么回事,手头的5.5/2.1或者5.5/2.5的都不行,感觉内心太粗。不知叫什么型号

网友:
几元钱买个USB声卡直接插上不就行了

网友:
你的平板是什么系统?USB声卡要系统支持,特别是麦克风要系统中能选择才能用。
Windows就不说了;安卓系统对USB麦克风不友好,要系统支持且同时要应用软件支持。
苹果没用过。

网友:
如果楼主的平台是安卓的系统,那支持USB的还真不多,可以用蓝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