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趁手的充电器

楼主(2020-03-26):
对这个充电器有没有兴趣。
想不想了解更多?
明天拆开测试一下。

开箱

上电看看空载

空载电压5.3,显示5.2V还可以,误差不足2%
可接受范围。
冲个手机实际1.6A,显示2A,电压还是5.2?

对,你没有看错,电压不管到4.7,还是空载的5.3,我都显示5.2.稳稳的。
电流误差25%。

换个头测试一下看看。

手机充电电流1.5A,显示1.9A,误差26%。

最大功率40W

来30W看看温度

可以煎鸡蛋。

价格和链接就不发了,
不建议购买。

楼主:
开箱全套

主机一个,
8字线一根,质量一般。

先通电测试一下空载电压

空载显示电压5.2v,实际5.3V
误差1.9%,,还可以。

冲个手机,带负载看看。
电压没变?

电流实际1.6A显示2.0A
误差25%

实际电流1.5A 显示1.9A
误差26.6%

电压电流不准就不准把,说好的可以同时充5个手机。

只能插3个,不能再多了,多一点就重启了。

三个就三个把,充电半小时。

可以煎鸡蛋了。

网友:
看下,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这个怎么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303&extra=

开盖看看

网友:
拆开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这个怎么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303&extra=

开局一张图系列…

网友:
看来又是坑货,不打算买了

网友(2020-05-02):
这个不错的,输出电流不高,但适合整夜慢充。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307c2e8ddxgH9D&id=610271083641&_u=2oo64l0f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