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机元件的重生~搭棚功放

楼主(2020-03-26):
前几天拆出来的一堆功放零件,有两个2030A,就想着弄个2.0的功放吧,于是就搭棚了一个。。。
10000uF的电容两个,放了20多年了,不知道现在容值有多少,估计也就5-6000吧,8A的整流桥拆下来时四个脚都是黑的,不知道安装前经历了什么,还有就是90年代的胶不要钱吗?功放板上到处都是胶。。搭棚的铜线也是上世纪末的,那会家里装有线电视时剩的黑暗中沉睡了20多年,被我找出来开膛破肚了。。

备齐了料,开始动手。。

功放部分搭成后就是这么个造型,搭的过程中忘了走电源线,后面接电源时在狭小的空间里焊了两根铜丝。。。

整流滤波部分,8A的桥,两个104,两个大电容,并了两个发光二极管,细细想来也就这两发光二极管是本世纪的,这是我从一个H3C的坏网桥上拆下来。。

成品展示,拆机件里没有界限端子,于是一顿飞,就变成了这个造型。。。

接好线后,声音出来了,感觉还不错,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音频端子不接入放音设备时,电流声大的要命,,还有就是为什么两个声道发的声音一样?下面是电路图,这就是官方电路图,不知道问题出哪了,再研究研究,哪位大神指导的话,帮我解答下啊。。。

手里现在还有4558D,在研究下前级,研究下低音炮,慢慢的搭建成2.1的。。。

网友:
真漂亮!!脑子:学会了
   手:不,你不会!

网友A:
左右声音一样是不是接音源的线弄错了?

网友B:
2030底座没加绝缘?

网友C:
对呀,功放块为什么没有绝缘?这样散热片就成负电源了,,极易短路而烧毁功放块~另外,裸铜线套上热缩管既安全又美观~

网友D:
我想问下,怎么快速的矫直漆包线,难道手掰,然后眼睛看?

网友:
应该是接地点的问题,功放电路对地线的要求特别高。。。

网友E:
检查一下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F:
需要单点接地,现在这样搭虽然好看,但没法做到前后级隔离

网友:
680改1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功放块为什么没有绝缘?这样散热片就成负电源了,,极易短路而烧毁功放块~另外,裸铜线套上热缩管既 ...

TDA2030A可以不用加绝缘片啊,LM1875T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怎么快速的矫直漆包线,难道手掰,然后眼睛看?

一段用手钳子夹着,另一只手捏住铜丝,然后慢慢捋,多反复几次,基本就值了,然后凹造型,造型做好后应力会改变,这时再一段段的调整,就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声音一样是不是接音源的线弄错了?

线没错啊,我用左右声道测试时,左边箱子发左声道的时候声音正常,发右声道的时候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滤波电容的容量。

我的万用表没有测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单点接地,现在这样搭虽然好看,但没法做到前后级隔离

我也是最近拆了后才开始研究的,再学习改进下,今天看看前级的零件能凑全不。。。

网友:
回复要审核,680改1K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30底座没加绝缘?

不要接金属壳就没问题!木质多媒体音箱都是直接搭到散热片。
没绝缘不能接机壳地线

网友G:
官方电路是680/22000,
如果要用1K,反馈用33K
单独改一个放大倍数会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官方电路是680/22000,
如果要用1K,反馈用33K
单独改一个放大倍数会变

官方电路那会卡带录音机且大多有衰减式音调,倍数不够还要加前级放大。哪知道几十年后会电脑来推。

网友:
这个搭棚 搭的真漂亮,最后的软线拉低了颜值,可以想办法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