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未热绸缪,做一个转接头接个2P风扇为电脑散热

楼主(2020-03-26):
拿个废物光驱准备原料

拆开来(那个芯片是啥)

把大4pin的部分锯开,然后拿
吸锡器吸走锡,拔出来

拿个没用的电源,把2pin风扇插口拔下来
最后用电烙铁焊上去

大功告成,双风扇更凉快

网友A:
多放个电源就是为了散热?不费电?原有的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放个电源就是为了散热?不费电?原有的带不动?

请你看看题目,我是加风扇辅助散热罢了,还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放个电源就是为了散热?不费电?原有的带不动?

我硬是没看见你说的多放个电源在哪里???不是只有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放个电源就是为了散热?不费电?原有的带不动?

不会看帖就不要发这些没用的言论,跟xxs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