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一个数控表头,随便看几个电压

楼主(2020-03-26):
我的万用表精度未知,表头精度未知,两个数字放在一起不知道听谁的,仅供娱乐
10V的时候万用表电压数字会跳,别的没发现。
表头缺点太明显,调节电压幅度太小,从我12V调到5v都要转半天。
刚才试了下手速,从20.5V调到0.5V,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转的,用时1分20多秒,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还请大家加加分鼓励鼓励啊

网友A:
这表头做的不错啊估计不便宜

网友B:
表头不错,优仪高的表不怎样,数字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表头做的不错啊估计不便宜

原来有看到过,35元左右

网友D:
这个表头物美价廉,可显示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温度,电流、功率、容量、时间,可设置恒流、恒压,欠压、超压、超电流、超功率、超温度、超容量、超时等保护功能,我己经改装为线型电源和电子负载。很实用的,自己不会单片机,谁能再优化一下

网友D:
可以选择调整位数的,若选择个位,从1v到30V几秒钟可调。当然,若有快速旋转自动增加档位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选择调整位数的,若选择个位,从1v到30V几秒钟可调。当然,若有快速旋转自动增加档位更好 ...

对的,编码器可以移位选择,电梯不走非要爬楼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编码器可以移位选择,电梯不走非要爬楼梯

锻炼手速啊,火焰炫光麒麟臂套装。橙色史诗级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头做的不错啊估计不便宜

35不包邮,6元邮费,不过他家还有一种鳄鱼夹,一元一个,满7个包邮,我就又顺带着买了7个鳄鱼夹,说的是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不错,优仪高的表不怎样,数字不稳定

便宜表,就是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有看到过,35元左右

那时候应该还是包邮吧,现在不包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头物美价廉,可显示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温度,电流、功率、容量、时间,可设置恒流、恒压,欠压、超 ...

确实性价比很高,唯一的缺点就是功率有点小了,还有就是我不会快速调电压,导致手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选择调整位数的,若选择个位,从1v到30V几秒钟可调。当然,若有快速旋转自动增加档位更好 ...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很爽了

网友:
可以按编码开关,来选择位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35不包邮,6元邮费,不过他家还有一种鳄鱼夹,一元一个,满7个包邮,我就又顺带着买了7个鳄鱼夹,说的是 ...

要说还真不贵啊,原来那7107的红字的面板表还这个数呢
我昨天到了俩最小的那种3线的0-100V表头,测试一个还真不错,自动换挡,开始几V的时候个位在第一位,到10V,小数点就往后错一位,电源只能出到65V,也就只测到这个数。感觉不错。用它加个小锂电池装在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盒子里就齐了,引出表笔就可以测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选择调整位数的,若选择个位,从1v到30V几秒钟可调。当然,若有快速旋转自动增加档位更好 ...

悲催了,没有选择位置功能,只能慢慢调,你看说明书,短按就关机了,长按没有这功能

网友:
便宜表,就是做个参考不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悲催了,没有选择位置功能,只能慢慢调,你看说明书,短按就关机了,长按没有这功能 ...

类似的我也有一个,USB可调电源数控拨动高配版,刚出来时好像69元,也是发现测试2835仿流明5050等各种LED灯珠,测试不同电流要等不太方便,同样没位数设定。应该选59元多圈电阻低配版就好了。顺便按钮好像半年后不回弹,可能是焊接温度过高导致塑料变形卡住,加了一滴万能润滑剂应急,要是复读机上锅仔片按钮元器件就好了,故障后直接换新按钮。不过我以前用XL6009升降压板,和电压电流表头导线接头接口等,自制过一两个USB可调电源,只是外观轿丑,只有电压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的我也有一个,USB可调电源数控拨动高配版,刚出来时好像69元,也是发现测试2835仿流明5050等各种LED ...

感谢坛友热心帮助,我买数控的就是因为它输出电压相对稳定,电位器做的我也改过2个,一个是用大的电位器做的,还好一点,一个是小电位器,就会导致经常使用的那个电压不好调,感觉那里经常用,搞得接触不良了,万一哪天电位器坏了,输出高压了,负载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