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考察昆明小庄的入网电工技能培训基地—为复工作准备

楼主(2020-03-26):
昆明小庄的电力技能培训基地。

户外的教学变电站。

满足教学需要,各种设备的“奇怪”组合。

可透视的GIS设备。

这种内部的母线结构在正常带电运行的实际变电站中是不可能见到的。
为了教学需要才改制的透明视窗。

户外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的解剖结构。

35kV充油式电压互感器解剖结构。

35kV环氧树脂浇筑电流互感器解剖结构。

这是10kV的电流互感器。

这是10kV的电压互感器。

35kV的环氧树脂浇筑电压互感器。

钢芯铝铰线实物截面结构。

低压5芯动力电缆截面。

35kV高压电缆截面。

110kV单芯高压电缆截面。

检测仪器在进行试检测,在做开关特性测试。

展示区。

10kV配电变压器内部结构。

很常见的。

这个家伙是大型变压器的有载分接开关的实物展示:可以带载调压。只有在变压器安装、吊罩时才能见到。

这是无载分接开关,不能带载调压,结构要简单得多。

ABB原产的有载分接开关,国产的质量都不过关。

换个视角看。

近点看。

三层档位滑动转盘,对应A、B、C相。

铜银合金的滑动触头和过渡电阻总成。

为了均衡强电场,所有金属部件都做成圆弧型的,不能有尖角,避免尖端放电效应。

调压转盘细节。

铜银合金引流线。

等电位连接触指。

止锁机构。

昆明夜景不错。

网友:
厉害,这种高压电不是一般人能玩得动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谢谢分享,全是看不懂的大家伙

网友:
要能进去学两天,基本上满意了

网友:
这个真不常见

网友:
哪里可以看到实物,我这做了多年的低压电工,很想看看高压的东西!

网友A:
不知道10kV的屏蔽电缆能不能包个保护套,挂到电线杆上。。。埋地底下最好但可能管理比较费事容易断,挂电线杆上也相对传统的安全美观一些。。。

网友:
謝謝分享  全高级货啊。。。

网友:
入网电工证不是取消了吗,现在统一考的是应急管理局的电工证,(以前是安监局,后来安监局取消了并入应急管理了)

网友B:
高压互感器那种非晶芯那么脆真想不通怎么切的。

网友:
有载调压开关,确实是个技术要求高的东西
当年韶山1型电力机车里也有类似的东西

网友:
高清大图!真长见识了,太好了

网友:
我这个电工高级技师都开眼界了,平时基本没机会接触这类型东西

网友C:
有载调压国内也就是皇明,进口多为MR

网友(2020-04-27):
引用 网友B:
高压互感器那种非晶芯那么脆真想不通怎么切的。

可能是水刀吧!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载调压国内也就是皇明,进口多为MR

MR有家族性缺陷,我们这边已经要求统计上报了

网友(2020-08-01):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10kV的屏蔽电缆能不能包个保护套,挂到电线杆上。。。埋地底下最好但可能管理比较费事容易断,挂电线 ...

挂电线杆上的高压电缆一般都是钢芯铝线缆,还是裸线! 这种带屏蔽绝缘的都是地埋线!

网友:
进去学两天,基本上满意了

网友:
国网管理还是比较正的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