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FC100PD全功能快充100W电源适配器ver2.0

楼主(2020-03-27):
我发现我这个好东东居然忘记发在数码之家了。。
7个USB,其中2个QC3.0一个typecPD
5V12V20V独立输出,总功率最大140W、
可以充一切数码产品,手机电脑平板相机,等等等等。
出去旅行只带这一个,再也不要带各种充电器了。

网友:
采用的什么模块?

网友:
哎呀,,厉害了我的神啊,楼主装备不少啊

网友:
楼主,麻烦打开拍几张照片让大家看看如何组成的嘛!当然附上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不拆解你发个锤子

网友:
数码之家的特例就是一定要拆机……

网友A:
各种快充模块堆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快充模块堆起来

还有3r35这种经典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3r35这种经典模块

能用到合适的模块组合起来,体积还能控制住,确实不容易,比成品买的用途多多了,LZ可否提供教程或者一些购买链接,也来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到合适的模块组合起来,体积还能控制住,确实不容易,比成品买的用途多多了,LZ可否提供教程或者一些 ...

盒子是透明PS,12.5*12.5正方形的几块钱一个
电源是华硕正方形那个19V4.7A,改成20.5V输出,实测电流可达7A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回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盒子是透明PS,12.5*12.5正方形的几块钱一个
电源是华硕正方形那个19V4.7A,改成20.5V输出,实测电流可达 ...

楼主给个详细的制作材料、步骤,或者给个淘宝链接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
不拆机像数码之家的人吗?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应该是sw3518S

网友:
这个简直是吊炸天

网友B:
主电源用的哪种?
现在还没找到价格合适,能量密度高的,电压高的电源
我在用的主电源是原T430电源,体积算小,60w,无奈电压低,如果是24v就好了

网友(2020-04-28):
140W:biggrin::biggrin::biggrin:电源发出来 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用的哪种?
现在还没找到价格合适,能量密度高的,电压高的电源
我在用的主电源是原T430电源,体积算 ...

华硕19V正方形电源,改20.5V,实测7A超后保护

网友(2021-10-02):
真拼多多,好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