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两个电磁炉 美的SK2105+顺柏SC-20HC

楼主(2020-03-27):
家里翻出两个吃灰电磁炉,拆开清理,修理一下。

首先是美的的,拆机图有点少,花时间维修去了

附上坛友的拆机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168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30

这个美的的电磁炉之前修过一次,之前故障是,保险,整流桥,igbt三件。
全部更换后,igbt没有使用原来的型号,
原来型号是H20R1203,觉得会不会电流余量不够,自己买了一个H25R1203换上
结果用了一天,igbt就又爆了,击穿,保险管也烧了,但是整流桥没有烧。

有人说,可能是18v稳压管,igbt驱动三极管(s8050 s8550)有损坏没有一起换,我全部拆开测试过
板上电阻全部测量过,都正常。

会不会是h25R1203所需要的驱动电流比较大?

这是我的板子的电路图,目前igbt换回原厂型号H20R1203
然后板子上的18V稳压管,s8050和s8550也全部换新了。
板子上三大电容都拆下来测量了容量,全部正常。

目前试机烧了一壶水,没有爆管,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另外想问一下,这个机子的功率调整电阻(电路图上的VR1),是增大阻值调小功率,
还是减少阻值调小功率?

300V正常

18V正常

5V正常

没开机的时候,igbt g级电压为0

灯泡大法开机,黄色万用表接到了igbt的g级测量电压。
用的灯泡是60W的,家里没有100W的,指示一下不是常亮应该后面就没短路。

关于这个安全维修插座,请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61409

igbt G级电压,在0到5.1V之间跳动,应该是PWM输出到G级的平均电压

没有示波器,看不到PWM脉宽了。
之前看说igbt的驱动电压不足18V也会爆管,但是这里看不出来。

抓拍几张G级电压的

红表监测一下igbt散热片温度

开到最大功率,igbt散热片温度才48℃,这个正常不?

中间关了一下再开,温度降了一点

未开机只通电状态下,灯泡微亮。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未开机就通电,美的主板上面有自激声,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怀疑是那个大的电感。

这样用久之后是否还会再次爆管?

上次爆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按键有几个不好使了,一起换掉

下面是顺柏的电磁炉,很久之前买的,不知道是不是铜线盘。

这台就是小问题,按键面板按键不好使,加上有跳线生锈了,换掉所有按键还有生锈的跳线就可以了。
另外,之前不能用的原因是,风扇的负极线断了,导致散热风扇不工作,电磁炉工作一段时间就会报e3错误。
此时igbt管子温度高达100℃
也是厉害,到了100℃都没爆管。

后面把风扇的线焊接好,就能正常散热工作了。

线盘看起来比美的的大。

散热片也比美的的厚实

电路全部都是直插的,没有贴片

现在就很想知道以下问题:
1、美的电磁炉之前换了H25R1203然后使用一天后爆管的原因是什么(18V稳压管,三大电容,驱动三极管,三大电压均正常)?
2、为了减轻igbt工作负担,想通过VR1电位器调小最大功率,请问是增大阻值还是减少阻值实现功率调小?

楼主: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知道:

英飞凌根本就没生产过H25R1203,找不到相关数据手册,H25R系列生产的型号只有H25R1202,还得是镜面管,右上角圆点里带CHINA字样为真品,网上卖的25R1203都是假的,拆过一个假的镜面管(不会有CHINA字样),里面二个管芯,IGBT管芯4.5*4.5mm,二极管管芯2.5*2.5mm,不带镜面的那些管子就一个管芯,硅片尺寸只有3.5*3.5mm,其实以后商家造假手段也可能会升级做CHINA模具号,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按数据手册测管子导通电压差最靠谱,不达标的都是假的,最多不能超过典型值0.2V,英飞凌的这些电磁炉IGBT有个特点是导通压差特别低,在额定电流下一般不会高于2V,典型值在1.5-1.7V,假的都得在2.5V以上,假的管芯由于导通电压差高功耗大发热高非常容易烧毁。
所以我买了一个假的管子,用不住,然后就爆了?

附上在英飞凌官网下载的 H20R1203管子的datasheet

这是导通电压?

datasheet下载: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IHW20N120R3-DataSheet-v02_07-EN.pdf?fileId=db3a304320d39d590121819187cb19a8

网友:
动手达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英飞凌根本就没生产过H25R1203,找不到相关数据手册,H25R系列生产的型号只有H25R1202,还得是镜面管,右上 ...

你的H25R1203是在哪家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H25R1203是在哪家店买的?

深圳市盈佳电子,买了H25R1203,用了一天就爆了。3.5一个包邮

现在买的是一家叫做 电磁炉维修配件的店,发货地也是深圳,3.3一个包邮,买的H20R1203。不知道能用多久。
感觉这么便宜就肯定不是原厂的。所以想着能否调小功率使得耐用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深圳市盈佳电子,买了H25R1203,用了一天就爆了。3.5一个包邮

现在买的是一家叫做 电磁炉维修配件的店, ...

建议买拆机件,新的尤其是这种便宜又包邮的一般都不靠谱,卖得贵的也不一定就靠谱,反倒是拆机件既便宜又比较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深圳市盈佳电子,买了H25R1203,用了一天就爆了。3.5一个包邮

现在买的是一家叫做 电磁炉维修配件的店, ...

这家我买过,比较靠谱,建议买2.2的镜面全脚,10个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8822715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我买过,比较靠谱,建议买2.2的镜面全脚,10个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882271 ...

好的,收藏备用。等这个爆了再考虑换这家买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拆机件,新的尤其是这种便宜又包邮的一般都不靠谱,卖得贵的也不一定就靠谱,反倒是拆机件既便宜又 ...

拆机件确实要比淘宝新件靠谱一些,不过也不能完全否定淘宝新件。

拆机件常见问题:管脚短,要用就自接上铜线;拆机件说是经检测过,实际是好的坏的都有。

网友B:
一个不成熟的经验。
凡是烧过IGBT的,换上新的功率管前,不用检测驱动对管,直接把他换掉。反正也不贵的。

因为驱动对管只能检测否击穿。但很难检测出他的性能。

驱动对管性能跟性功能一样,性能下降了会诱发很多连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件确实要比淘宝新件靠谱一些,不过也不能完全否定淘宝新件。

拆机件常见问题:管脚短,要用 ...

对,买过不少次拆机IGBT或者MOS管,每次买10个里面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坏的,好几家都这样,我怀疑他们是故意好的夹着坏的卖,上面我说的那家买了十来个长脚的,没有一个是坏的,而且都是原装原字,所以我才给楼主推荐这家,因为买了好多家,唯一这一家是没有坏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不成熟的经验。
凡是烧过IGBT的,换上新的功率管前,不用检测驱动对管,直接把他换掉。反正也不贵的。
...

已经全部换了,Q1 Q2 Q3 Q4,拆下来用二极管档测好像也没测出什么毛病,保险起见还是换掉好了。

网友C:
和我家一样的电磁炉。

网友D:
美的用的是原装东芝英飞凌的管子。。。

换上的可能是山寨的。。。

线盘不变的情况下,原装1700W,山寨1400W能稳定运行。。。要通过变阻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家一样的电磁炉。

感觉美的这个好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的用的是原装东芝英飞凌的管子。。。

换上的可能是山寨的。。。

那应该如何调整电位器?手头没有钳表。

网友:
我都是买拆机件,便宜又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又成功救活一新冠病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知道:

英飞凌根本就没生产过H25R1203,找不到相关数据手册,H25R系列生产的型号只有H25 ...

买拆机管假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拆机管假的少

不知道拆机的质量怎么样,耐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