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好几年的垃圾插排拆解,铜线和网线一样粗细,

楼主(2020-03-27):
用了好几年的垃圾插排,中间坏过几次,这次扔了吧。太垃圾了,线细的和网线的铜丝一样,奸商啊。这种货色建议大家都替换掉吧,安全第一!

网友A:
没有卡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卡尺吗?

没有,就是爱好者,不是专业的。

网友:
好歹是铜的,前些天上车了飞雕挺牛的!

网友:
像楼主那样写上几个字说明很有必要!

网友B:
网线质量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线质量挺好的

我怀疑你高级黑。

网友:
低端插排潜规则,使用0.3mm2的铜芯连接,差一点的是0.2mm2铜芯线,一般是入线三芯0.5mm2铜芯软线,插排火零线0.3mm2铜芯线,地线0.2mm2铜芯线。可以带800W以下的负载,用来带小家电还可以用。

网友C:
只要不是买的大牌货,我都要拆开把里面的电线换掉,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买的大牌货,我都要拆开把里面的电线换掉,安全第一

外面的线也要换掉

网友:
感觉你这个比我的线粗一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0385&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