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蓝牙耳机上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0-03-27):
蓝牙耳机上这个是什么东西?两根电源线还有一根黄线......

网友A:
看起来像电池管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电池管理的

不是,电池自带保护板,4.2v充电,唉

网友:
这是GPS定位!伙计你被盯上了!

网友:
那个N555是个小封装的NE555定时器,上面可能是个蜂鸣器,难道是个控制蜂鸣器嘀嘀叫的震荡电路?
(以上纯属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