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下笔记本屏线是否能修复

楼主(2020-03-27):
现在的故障是,开合到45度左右正常,超过就花屏,不是马赛克,应该就是屏线的问题,能否通过焊接或者其他手法,修复屏线断裂磨损虚接处。

网友:
最简单的是换线,某宝很多,自己接是可以,但是不结实

网友:
连接线可以修复, 问题是不一定就是线

网友:
看描述应是和屏线有关,有可能是插座处受外力了,拆开看看,一般来说屏线本身坏的不会太多,多是接口处连接不良,重新插拔可能就好了,看下开合到选定角度时有无外力影响到板卡连接处,如果确定是屏线坏那就直接换吧,不用修了,也费不了几个钱

网友:
能修的,不过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你把排线剥开,找到断线的地方,焊好就行了

网友:
用AIDA64把屏幕型号记下,拆开看看什么情况,再考虑修还是换。

网友:
换线,不要折腾

网友:
建议直接换屏线吧,我前段时间也是屏线出了问题,我没那个技术就直接换了线,不过屏幕也出了问题已经寄出去修了

网友(2020-04-26):
我前些天刚修好一个老东芝,就是屏显断了一根,焊上就OK 了

网友:
直接换屏线吧,我的在电子城鼓捣一个多小时,说是修好了屏线,不到一周又花了,而且比以前更花,20元在X宝买了一条,电子城答应免费给换上,但愿一劳永逸吧。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屏线里面也线接触不良,但是还没彻底断,停麻烦的,线倒是可以拆开来焊接,但要找出那一条很花时间

网友(2020-06-01):
看看内屏吧,LG的内屏出过花屏门的。

网友(2020-09-25):
可以修,但是没必要,除非是买不到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