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大妈的插卡播放器又挂了,原来是电芯问题

楼主(2020-03-27):
大妈说插卡播放器用不起了,拿过来让偶看看,具体现象也说不清楚
那就先检查一下

全套,貌似用的时间不短了

一块带来的充电器

还是mini口的

先测下充电器
空载正常

带1A电流也正常

给播放器充电,灯亮

屏上也有充电提示

充电电流0.27A

几分钟后充满了

充电灯灭,看起来没啥问题呢

开机测试

播放MP3、广播等未见异常
没测几分钟,突然发现电池电量没有了

那看来应该是电池问题了

还好电池是插座的,直接抠出来

空载电压看着OK

再测下容量

第一次测,只有15mAh:sweat:

再测一次,也只有30

这个充电器测内阻不大准,内阻看着也没啥问题,但容量大大减小
应该是电芯老化了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电池,换电芯渣渣的“扩容”电芯

拆散了

换了个闲置电芯,容量约1500左右
没点焊机,上助焊剂

力求焊接速度,就不管美不美观了

输出电压OK

透明胶包裹

回装
哦,这个正式产品名叫看戏机

电量指示没问题了

播放10几分钟没问题,搞定

修过几种播放器,基本都是插座脱落、开关/电位器接触不良、串联电芯不平衡导致保护板动作而充不了电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电芯容量降低,不过简单问题都好搞哈

网友A:
搬个小板凳等着看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个小板凳等着看直播。

嘿嘿嘿,直播结束了,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嘿,直播结束了,欢迎再次围观

直播看完了,就是没有牙膏了。

网友B:
也有一个播放器好像也是这样的毛病,一会去看看。

网友C:
用2V档能测4.2V,你改过字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播看完了,就是没有牙膏了。

没关系,不过现在牙膏少、额度低,没以前好玩了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这种看戏机充电部分是弱项,靠二极管降压充电,全靠保护板过充停止充电,很伤电池。手里有个插卡音箱,用的BL-5C电池,现在充电容量只有10几mAh。

网友:
可能是内阻高,测试容易截止导致容量显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一个播放器好像也是这样的毛病,一会去看看。

嗯嗯,这样也只能换电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关系,不过现在牙膏少、额度低,没以前好玩了

什么梗,看不懂

网友:
环保助焊剂挺不错的?

网友:
看来还得搭一粒18650: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V档能测4.2V,你改过字数吧?

嗯嗯,改9999显后太安逸了

网友D:
我妈有台爱国者的插卡收音机,用的BL-5C那种电池,一年左右就不行了,我看里面空间还大,于是将一节笔记本拆出来2200mah的18650塞进去,用BL-5C的保护板接上去,到现在已经用了3年多了还好好的

网友:
极少数好奇心强的坛友进来看不到大妈身材照感觉有少许的失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妈有台爱国者的插卡收音机,用的BL-5C那种电池,一年左右就不行了,我看里面空间还大,于是将一节笔记本 ...

报废笔记本电池用在这场合一流
我的联想乐檬1+16手机充电坏了,加了3个18650+4056充电,丈母娘看一天一夜抖音之类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废笔记本电池用在这场合一流
我的联想乐檬1+16手机充电坏了,加了3个18650+4056充电,丈母娘看一天一夜 ...

卧槽,你这神器啊,就是后面太丑了,找个合适的盒子盖起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