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一个磁条译码芯片,很奇怪

楼主(2020-03-27):
从刷卡机上拆到的,一查是个磁条读取译码芯片,于是拿来玩玩
型号PA1100,国产的,它的控制很奇怪,不是通用协议,大概是自己编的吧
看了半天,有点晕

把它单独切出来

装到另一个pos机上,因为原机外壳早扔了

焊好接口

只是按照它的说明协议写了初始化程序和查询程序,
通电倒是没问题,随便找一个老磁卡,划了几下,没啥反应
幸好检测电流了,飞快的划一下,整体电流从基本没有一下子增长到200ma
这个是这个芯片的耗电,和单片机没关系,我去,这是什么情况啊
难道这个芯片还有自我销毁功能啊,赶紧断电

又重新试验,还是这个结果,慢划磁卡没反应,快划就会这样,但是还是没检测到
芯片的应答信号,这是什么玩意啊,后来干脆也不和单片机进行数据联系了
只是给它供电而已,也就是不初始化它,但是还是这样,你快划磁卡,它的电流还是增长到200ma
左右,这就说明和连线没关系,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也许是bug,也许是故意的
也许初始化不对就这样,总之,一个成熟的芯片不会这个恐怖吧

大家帮忙给分析一下,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它的pdf,网上就能找到,通信协议很古怪

网友A:
说不定只是单纯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只是单纯坏了呢

谁知道呢,我反正是晕

网友:
你这个POS电路很简单,不懂这个。我去年捡了几个POS机,拆开后用了一个电池,应该是能用的,充电后有显示,WIFI版。

网友:
快划发电了,做出来一个高效发电机啊

网友:
数字电路的可控硅效应,快划触发可控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