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斯巴鲁森林人单碟低配车机拆解和CD加同轴输出的方法

楼主(2020-03-27):
同轴输出引线,红色串0.1uF电容,黑色为接地。

已装同轴输出插座的后面板。

网友A:
RAV4的CD我也找到了同轴输出的办法,有时间我也写个帖子便于后人查询。

网友B:
问一下,红色线引出的是什么信号?然后连什么设备?

网友:
同轴是spdif?

网友:
谢谢楼主  这机器我也有一台   有没有加记忆电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红色线引出的是什么信号?然后连什么设备?

红色线再要串联个0.1uF的电容,这是从车机中引出的SPDIF信号,送入DAC(解码器)后转换成音乐。

网友(2021-02-23):
6碟的可以吗

网友:
看不清使用了那些音质有关的零件

网友:
怎么加断电记忆电池?

网友:
听说这机子断电后保存的电台都会消失,不知是不是真的,大众的就不会

网友C(2021-09-14):
引用 网友A:
RAV4的CD我也找到了同轴输出的办法,有时间我也写个帖子便于后人查询。

我等了一年半了。写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等了一年半了。写了吗?

还没写啊兄弟,如果只是兄弟你需要,我可以把方法单独发给你。有时间了你整理一下你来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写啊兄弟,如果只是兄弟你需要,我可以把方法单独发给你。有时间了你整理一下你来发 ...

没问题,我整理发也可以,谢谢啦。22818198@qq.com

网友(2022-06-15):
我也有一台,有空改改,谢谢楼主!

网友(2023-05-11):
这样子把原配的功放电断了更好 因为不用了

网友(2023-08-09):
应该把功放集成电路拆掉,或者把那个预备脚加开关接地,这样可以灵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