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求精妙解读,at34和UM25C 谁更值得入手?

楼主(2020-03-27):
相较um25c而言,at34感觉更实用,还支持usb3.0设备,价格低得多,劣势是,屏幕没um25c大和酷炫,没有蓝牙模块上位软件等。um25c更精致,上位机手机显示曲线等等更酷炫,但价位高得多,还不支持3.0设备。。。
所以,请教各位大神,解读下这两款,看谁更值得入手?全要党就算了,o(* ̄︶ ̄*)o

网友A:
我们的口号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UM25C比较好看,显示的信息多,看起来也更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口号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UM25C比较好看,显示的信息多,看起来也更专业 ...

usb3.0设备这块 它怎么办?现在很多设备都支持3.0了啊

网友:
都买一个,哈哈

楼主:
我看了下 大佬你应该2个都买了吧。从实用角度讲,哪个更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 大佬你应该2个都买了吧。从实用角度讲,哪个更合适呢?

哈哈,都没啥用,小屏的那个还偶尔用一下,主要看看电流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都没啥用,小屏的那个还偶尔用一下,主要看看电流就完事 ...

好吧。看来是过来人了。O(∩_∩)O哈哈~
让我想起当初入t12芯的时候,各种入了几十根,在用的不超过2根,后来又全部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来是过来人了。O(∩_∩)O哈哈~
让我想起当初入t12芯的时候,各种入了几十根,在用的不超过2根, ...

哈哈,往往是这样,没到手时有这各种幻想,到手后不过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往往是这样,没到手时有这各种幻想,到手后不过如此!

那我还是入个at34就算了。再加个25瓦的负载。目前m币还够不用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都没啥用,小屏的那个还偶尔用一下,主要看看电流就完事 ...

多谢大佬

网友:
我建议买炬为,因为支持用户软校准,不支持校准的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