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完善段码小屏

楼主(2020-03-27):
上次的段码小屏,第一没加灯,第二对比度有点问题三是上下差一个读数,这次都解决

好靓啊

上下数字一致了

对比度也正常了,哪个角度都很清楚

就是亮度有点大

网友A:
这小屏漂亮,怎么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屏漂亮,怎么驱动的

按照它的驱动芯片写程序就行了,不过还得判断哪个存储单元负责哪个笔画的显示,比一般通用屏要麻烦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它的驱动芯片写程序就行了,不过还得判断哪个存储单元负责哪个笔画的显示,比一般通用屏要麻烦些:lov ...

厉害了,我是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是不会啊

哈哈,要学的话,10天就能学会,arduino,好学!

网友B:
排线问题很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问题很难解决。

什么排线问题?

网友:
步数是什么鬼

楼主:
可能是计步器用的

网友C:
驱屏狂魔呀 ,万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屏狂魔呀 ,万能驱动

哈哈,再复杂的也不会啊

网友D:
太亮的话怎么不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
屯了多少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亮的话怎么不加个限流电阻。。。

加了,100欧姆

楼主:
多乎哉,不多也!

网友:
10天就能学会,arduino:victory:楼主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问题很难解决。

网上有FPC转DIP的小板,各种规格,也可以在嘉立创上5元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