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5寸硬盘盒改装为兼容3.5寸硬盘盒——电源低纹波参考

楼主(2020-03-27):
我知道已经有无数坛友发表了改装硬盘盒的贴子。大家也懂怎么改装了。但是没看到电源纹波相关的的处理介绍,所以发出来给大家参考。
12Vll输入就焊在连接器的14和15脚。与5V降压板共地。具体接法其它坛友已介绍过,不再说了。

下面 说说纹波处理:

电源纹波大,对硬盘影响很大的。会导致硬盘坏得快。我以前一个同事,改装的硬盘盒 ,三个月就挂了硬盘,经过了我摩机后,到现在8年了,硬盘依然坚挺。。。
我的改装如下:
1,220V转12V电源选用输入输出都有共模电感的,用料足,输出纹波和干扰小。
2,12Vl转5VDCDC是常见的2596,原模块用料差。纹波大。开关切换也有脉动干扰传到12V.为了硬盘耐用,必须要改造。
    输入串二极管和工字电感隔离干扰。输入电容50V100UF换为高频低阻35V330UF,电容脚并联贴MLCC电容。可调电位器拆了,用1.2K电阻换上,。电感47UH换为100UH.输出刚好是5V.输出电容50V100UF,改为两个6.3V820UFl固态电容并联,电容脚并联MLCC电容。这样5V输出的纹波很小了。

这个硬盘估计能用10年。。。
以上希望对坛友有所帮助

网友:
盒,纸糊的吧,改称软盘盒比较适合!

网友:
改造思路很好,外壳太LOW:sweat:

楼主:
家里几十的电台和电源占用了无数的地方,实在没什么地方放置了。因家里条件所限,为了防震考虑,是放在电视机架下面 的,为了方便散热,是裸奔工作的,大家可忽略外观

网友:
为硬盘提供较为纯净的直流电,思路是对的,但你这盒子没用,固定硬盘避免震动才行哦,振动和电源差,高温是硬盘的三大杀手

网友A:
请教上面那个方的主板是什么?是挂硬盘下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上面那个方的主板是什么?是挂硬盘下载的吧?

是蒲公英X1,做成无线硬盘.可以远程读写硬盘.方便在公司存取硬盘里的文件

网友:
我能不能只加12V接在14、15脚(12V地接原班子的地)?这样简单一点,只要12V的开关电源质量够好,纹波够小。5v还是用主机USB的电源。

网友:
上示波器才有说服力哈

网友B(2020-05-22):
又可以放心的看小电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可以放心的看小电影了。。。。。

又能和五姑娘约会了

网友C(2022-07-18):
大神您好,拜读你的帖子,现在我也想自己diy做硬盘的滤波电源线,不过

我个人的想法是,用网上常见的sata电源延长线连接电源的sata电源端口,然后在sata电源延长线的末端并联固态电容

问题来了,本人是电子小白,所以有很多细节问题想请教您:

1 目前最常见的四线sata电源线由12v和5v共同组成,其中电脑上的12v电压电路通常配16v电容,而5v电压电路配6.3v电容,不过查询资料得知,电容最佳电压是电路电压的2-3倍(也有说1.4-1.5倍的)

所以我同时给sata电源的12v和5v电源线都并上16v的固态电容,可以吗?

2 电容的容量配多大为好?

根据我个人查询的资料,atx品牌电源的电源线滤波电源多为220uf-570uf,这么做不知是否因为体积和成本问题

因为我看到的资料还指出,如果电容的容量太大,可能会导致开机变慢(充电),关机后余电造成静电冲击等问题

所以,16v 470uf合适吗?

3 您的改造方案提到电容引脚并联MLCC电容能让滤波效果更强,如果我想这么做的话,是否应该给16v 470uf的滤波电容引脚再并一个4.7uf 16v的mlcc电容(查资料得知mlcc电容的容量最好是滤波电容的1/100左右)

还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这模块纹波大 B站有个用试波器测了淘宝上这类大多数DCDC的纹波 好像站内也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您好,拜读你的帖子,现在我也想自己diy做硬盘的滤波电源线,不过

我个人的想法是,用网上常见的sata ...

电容耐压是越高越好的.当然超高是浪费成本. 因为前面是开关电源.电容容量不是越大越好,固态电容通常470UF以下就行,如果电源输出本身已经很低纹波了,在近硬盘连接器的地方并一个固态47至100UF即可.

固态电容底部并联100NF的MLCC或薄膜电容效果更好

最后,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是不同的,想纹波低.滤波电容不是越大越好,而是与开关电源的稳压形式.频率/电压电流/都有关联.只是根据经验小改一下,加强滤波而已,事实上06年买的80G硬盘,当看也是加电容改电源的.现在硬盘还在服役中,证明电源改动是对硬盘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网友:
只是这个盒子有点不匹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耐压是越高越好的.当然超高是浪费成本. 因为前面是开关电源.电容容量不是越大越好,固态电容通常470UF ...

还有一个问题求指点:2个小容量电容并联,滤波效果是不是好于单独一个大容量电容?

举例,2个16v 110uf电容,对比单独1个16v 220uf电容

这是因为我发现很多电路板上都是很多小容量电容并连而不是单独一个大容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求指点:2个小容量电容并联,滤波效果是不是好于单独一个大容量电容?

举例,2个16v 110uf ...

这种不能一概而论,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因为多年前有同事做过类似测试,电容容量与负载电流大小不同,频率和电容内阻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相同. 最能普遍有效的简单做法就是一大一小或一大两小,意思就是一个大电容加两个小电容,例如原来计划用4000UF  可以用3300+680或2200+470+470.对于开关电源.大多数场合下这种组合会比单个的纹波稍低一点,只是有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