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美尚摇摇车电池组和酒精测试仪?

楼主(2020-03-27):
老王家的货,酒精测试送的顺手拆了。

网友A:
昨晚在老王家下了首单,也考虑过酒精测试仪,最后放弃了,请问不改的话有没有实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在老王家下了首单,也考虑过酒精测试仪,最后放弃了,请问不改的话有没有实用性? ...

这玩意本身就是玩具,不实用,不然也不会那么便宜出售啦。

网友:
我觉得还是自编电池组好些,难度低于自编轮组,6337焊锡丝和强力助焊剂,60瓦外热式烙铁,尽量选耐高温和硬一些导线,均衡保护板尽量配小体积主动式,预算不够用被动式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