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转直流320电源能做吗

楼主(2020-03-27):
新能源车载空调压缩机直流320v,现在想把交流220台转成直流320使用,压缩机功率3kw,有有没有大佬能做一个。有偿。

网友A:
220整流滤波后是310V

网友:
一个全桥一个电容

网友:
你这个定制不合算吧

网友B:
3KW的话,50包邮,为君解愁。

网友:
压缩机是感性负载,全桥额定电流要留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3KW的话,50包邮,为君解愁。

我竞价49元包邮。。。。。。。

网友:
这就有意思了

网友:
先说说什么电机?无刷电机还是有刷电机?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220V直接整流供电机工作,但是就是会损失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3KW的话,50包邮,为君解愁。

我竞价48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整流滤波后是310V

整流后电压是波动的,310V是峰值,楼主要的是恒压

网友:
整流后电压是波动的,楼主要的是恒压

网友:
桥式整流滤波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整流滤波后是310V

空载能测量出310V,带上载肯定没有那么高了。带压缩机,理想状态下还是只会输出DC220V

网友:
直流压缩机?有没有驱动板?

网友:
3000/310=9.6......算9.7A
换算电容储量大概145uf DC 留余量 应该需要180uf或更大的电容
整流桥估计是个难题 数学不好 楼上温总帮忙看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KW的话,50包邮,为君解愁。

温总是不是来捣乱的!你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