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美的豆浆机,走了不少弯路,原因其实很简单~

楼主(2020-03-27):
有台美的的豆浆机,家人说拿来打艾草,结果不转了,但控制板显示没问题啊,加热也正常,心理估计就是马达或者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电源独立一个盒子封装,防水会比较好一点。控制板也封闭了。
开始测量直流电机,阻值大约80欧,那马达应该没烧了。但测量马达两端的电压,没有。

整流桥测量也正常,那就短接可控硅,直接给整流桥通电试试看,结果马达两端还是没电,心想就奇怪了。

一下修不好就放一边先吧,吃完饭没事又拿来看看,突然眼前一亮,怎么马达的正极还套了一个管?心里一下就有底了,这里有文章。
把管拆开一看,里面有个保险管,测量一下,烧断了,去找个电源拆个保险管换上去,把可控硅的短接也去了。上电测试,正常了。

下面看个以前的九阳的豆浆机

这个九阳的没用几次就坏了,试过换电源板不见好就没在修了,丢了一边,这次也拿出来试试。
九阳的防水还不如美的的,估计是应该进水烧掉了,豆浆机多数是因为防水做的不好进水烧掉了。

网友:
现在都这种一体电机了, 家里的九阳还是那种分体外漏的电机

楼主:
九阳这个电路比较复杂,坏了也比较难修,一堆胶,想测量都不好测。美的的比较简单,而且防水做得比较好。

网友:
先上表量一下电压,不就省事多了

网友:
轴承油封不行了吧,要食品级润滑油的

网友A:
怎么短接可控硅?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短接可控硅?没看明白

就是不通过可控硅,电源直接加载到整流桥两端去。因为接了控制板不知什么时候电机才通电的,直接加电给电机就可以直接检测电机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B:
如果九阳的修不好,就直接给电机供电,当料理机或破碎机用。

网友C:
豆浆机早淘汰了,都用破壁机了

网友:
楼主一拆就两,棕色的我也有一个,还在服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豆浆机早淘汰了,都用破壁机了

感觉是换个说法再赚黑钱而已,万年不变的马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换个说法再赚黑钱而已,万年不变的马达

破壁机转速高,打豆浆没有豆渣,黄豆不用泡,而且打多打少无所谓,豆浆机不能少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破壁机转速高,打豆浆没有豆渣,黄豆不用泡,而且打多打少无所谓,豆浆机不能少打 ...

破壁机要贵不少呢,不过是好用过豆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豆浆机早淘汰了,都用破壁机了

其实是在豆浆机的基础上改进更新,换一个名字加价卖?像以前豆浆机刚出来那会,也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九阳的修不好,就直接给电机供电,当料理机或破碎机用。

这电机的转速和马力都达不到要求吧?美的那个就是因为不够力,卡住了就烧保险了。九阳这个电源模块有问题,高压我现在修怕了,经常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在豆浆机的基础上改进更新,换一个名字加价卖?像以前豆浆机刚出来那会,也挺贵的。 ...

用过破壁机,就再也回不去了,借用一下迪丽热巴的广告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破壁机要贵不少呢,不过是好用过豆浆机

我儿子2017年上半年开始吃辅食的时候,就买了惠而浦的破壁机,打米糊确实好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3661410
另外一台九阳的也修好了。现在一下子两台豆浆机可以用了。

网友(2020-04-27):
楼主我也有这款豆浆机,现在控制板不会显示。请问从哪里下手?因为主板上有胶不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