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汉王E920电子书换电池

楼主(2020-03-27):
汉王电子书E920,电池有点不行了,拆换。
9.7大屏看PDF不错

找快软垫垫在下面,把电子书翻过来,背部做工精细,卡扣严丝合缝,琢磨了半天拆法,原来是这样,千万不能硬撬。

记得拔出触笔,去掉后背上壳

去掉后背下壳,电池就出来了,其实换电池很容易,难度系数1不到。

电池三围

以下是手贱,继续拆,拆2个喇叭接线,取下中层后板。注意POWER键后面有块铜片卡子,不要弄丢。

主板出来了,再旋开几枚螺丝,就可以把墨水屏取下,因为屏幕和前框有不干胶粘着,怕拆了容易进灰尘,就没再继续了。

做下机器的卫生,装机。

本次收获,电池是505573软包电池。不用买汉王专用电池!搜505573关键词,X宝,XX多一大把,回来自己焊下插头即可,专用电池贵,一块几乎可以买2块。
感谢捧场,新人多多支持,大咖不吝打赏

网友A:
能自己解决就不用找别人帮忙。

网友B:
支持,我一般用以前淘的手机电池更换

网友:
最大的优势可以用原装保护板,通常手机上原装有温度探头,可以配合BatteryMonItorWidgetPro绿色版软件,当一个内置探头温度曲线记录仪,兼容保护板没温度探头。

网友:
这个汉王电纸书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我一般用以前淘的手机电池更换

我咋没想到,又学习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自己解决就不用找别人帮忙。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省银子

网友:
专用电池就是卖那个接头、排线、保护板,要是能焊接,大部分都可以只换聚合物电芯吧!

网友(2021-03-05):
楼主教一下焊接头行吗?

网友C:
楼主,这个怎么焊接头?

网友(2022-09-17):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怎么焊接头?

楼主拆下边的盖子应一个该是往上推,你画一个向下的箭头,有误导嫌疑

网友(2024-08-31):
感谢楼主指导,请问920h也是一样更换电池吗?

网友:
楼主,920h打开后盖的方式和你的稍稍不同,底部和顶部都是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