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高压锅鼻子DIY个帽子

楼主(2020-03-27):
给高压锅鼻子DIY个帽子
先来几张效果图

原来的帽子时间长了老化了一摔就成这样了

吧残渣去掉

螺帽外径7.05MM

找来一块硬质模板,这模板非常硬加工很费力

用钢锯锯下一小块

模板稍稍薄了点

用6.5MM的麻花钻钻孔、四角修圆

把螺丝压进去

装上试试

用锉刀和菜刀整形

最后打磨

成品效果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八九十年代时兴柞木地板,现在已经不见踪影了。~

网友A:
上车床车一个珠子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车床车一个珠子按上

这种精度的加工,手枪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还要考虑重量!

网友:
关键是配重,超标的话风险加大。

网友B:
高压锅是不是超期使用了。。。

网友:
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网友:
这个帽子的重量决定了高压锅的压力,一定要和原来一样重哦,超了压力高危险,低了压力不到,效果不好

网友:
这金星牛毛纹的一看老讲究了

网友(2021-01-26):
不知道木头湿了重量会不会比原来的重,会影响压力

网友:
这是个坟怎么会跑第一页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锅是不是超期使用了。。。

超期使用有哪些危险,是不是换个密封圈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重量超标风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