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标致207刹车脚感变硬、踏板行程变短、刹车效果差分析-已解决

楼主(2020-03-27):
后记:问题已解决,我把真空管切断串了一个刹车专用真空单向阀(207的真空管内径6mm),刹车能踩到底了,急刹效果明显改善。是同样问题的可以试试,单向阀15买的。
        11年的标致207,大概3年前借人开了两周回来后刹车踏板总行程缩短,大概只剩下2/3的行程可以踩踏,还有1/3的行程是踩不下去的,踩的时候脚感非常硬,这款车出厂时的刹车脚感是偏软轻易可以踩到底的。为什么说那么确切的比例呢,因为我基友也有两同年份的标致207做对比。现在是情况是用力踩到底刹车效果也很差,全力刹车的效果估计都只剩下原来效果的1/2。
         这几年都是给亲戚在用,也都是告诫小心用车。中途换过原厂刹车油无法解决,去专修店被忽悠4轮刹车保养又换刹车油,均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我妹开着说太危险,刹车效果太差。然后就自己试了试感觉好像刹车效果越来越差了。熄火后多次踩踏刹车踏板没有逐渐升高的现象,每次踩踏都是差不多高度,怀疑真空单向阀损坏,踩住刹车启动车辆踏板有下沉一点,但是没有沉到底。
        经过各种搜索研究,有了以下结论,大家帮分析看看:
1.刹车油变质、含水量超标、刹车油管路有空气(排除)。换过两次刹车油均无改善,而且熄火时踩踏脚感也没有气泡的那种弹脚感。
2.刹车分泵故障(排除),做过4轮刹车保养并无改善,不可能4个分泵同时出故障,而假如某个分泵出故障时全力刹车应该有跑偏的感觉,实际没有。
3.刹车总泵故障(排除),刹车总泵的活塞如果泄露那刹车踏板是可以踩到底的,实际是踩不到底,除非是活塞卡死,但卡死的可能性非常低;还有回油孔堵死导致刹车主泵无法复位,不复位时刹车分泵会出现抱死现象,所以也排除了。
4.刹车真空助力器也叫大力鼓(拟似),其内部类似于活塞有两个空腔并用膜片隔离,安装于踏板和刹车总泵之间,发动机吸气产生的真空效应通过真空管把大力鼓内部形成真空环境,在踩下刹车踏板后,踏板一侧空气进入大力鼓形成大气压与另一侧真空环境行车压力差,大气压一侧会被吸向真空压一侧。以此产生的力帮助驾驶员压向刹车总泵辅助刹车。我试过拔掉真空管缓慢行车再刹车,脚感非常硬,基本踩不下去,也很难刹住车,大概只有正常汽车刹车效果的1/20。因此我初步怀疑是大力鼓真空度不够导致的刹车助力不足,而真空度不够则可能是大力鼓或真空管道泄漏,或者是大力鼓单向阀失效。大力鼓外观目视检查无锈迹,暂时没有可以测试真空泄漏的东西;真空管检查无裂纹。所以现在主要怀疑是单向阀损坏,或者大力鼓里面控制真空度的密封圈损坏。
至于为什么开这个贴呢,我想这次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拖了3年多安全隐患,而且是最低成本去解决,没法办…穷啊

网友A:
很明显是刹车助力没有了

网友:
可能是管子被老鼠咬烂了,漏气,没有负压

网友B:
把助力泵和总泵都更换就解决了.这是最省钱的办法.用原厂件也不需要多少钱.普通车主又不是涉及特殊的改装,没比较纠结具体的原理.

但,换刹车油是个技术活儿,更是个精细活儿.如果车子处在非寒冷地区,15年刹车油根本不需要换.不规范的更换刹车油操作,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网友C:
另,佩服楼主神人,刹车出问题了也不及时去搞好,还敢借给别人开,出事了就是你倒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助力泵和总泵都更换就解决了.这是最省钱的办法.用原厂件也不需要多少钱.普通车主又不是涉及特殊的改装,没 ...

单总泵和刹车鼓和刹车油不会少于600 ,再加人工估计得75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刹车助力没有了

以前是尽听人忽悠了,现在自己研究也觉得是真空助力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佩服楼主神人,刹车出问题了也不及时去搞好,还敢借给别人开,出事了就是你倒霉 ...

就是借给人开才给开成了这样   哎

网友:
真空助力检查一下,有可能自己可以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把助力泵和总泵都更换就解决了.这是最省钱的办法.用原厂件也不需要多少钱.普通车主又不是涉及特殊的改装,没 ...

如果要自己检修,可以这样试试.
先确定在刹车的时候,踏板的行程是否到底了.
着车状态,用力踩刹车踏板,记录一下踏板下边沿与地板的距离.
熄火,拆两前轮,用螺丝刀撬动刹车分泵,让分泵尽量回位,注意总泵油壶的液面,别溢出来.两个前轮分泵都回位后,再上车踩刹车踏板,轻松的一脚就能把刹车踏板行程踩到头.比较一下刚才记录的位置.
如果不是踏板行程限制的原因,再进行后续其他的检查.

总泵故障,管路中有空气,刹车软管劣化,都会导致刹车踏板行程用尽,这种情况下,死活是刹不住车的.

网友D:
楼主心真大。车是不能随便借给人开的。给你把车开出毛病来那都是小事,若是你的亲戚开着你的车惹了事,或者是因为你的车出现故障,导致你亲戚出事故受伤,对方赖上你的话,你的责任可就大了。

网友E:
用单向阀辅助是一个办法,不过还是没有找到刹不住的原因,可以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自己检修,可以这样试试.
先确定在刹车的时候,踏板的行程是否到底了.
着车状态,用力踩刹车踏板,记录 ...

是个办法,已经解决了,是真空泵单向阀坏了。我在真空管上串联一个单向阀已经能踩到底。刹车效果也回来了,但还是脚感偏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心真大。车是不能随便借给人开的。给你把车开出毛病来那都是小事,若是你的亲戚开着你的车惹了事,或者 ...

亲戚新车临牌不能跨区域行驶,所以把车给他开。车主都是知道风险,但要好的亲戚也没法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单向阀辅助是一个办法,不过还是没有找到刹不住的原因,可以再查查

串联单向阀后刹车效果回来了,也能踩到底了。安全隐患已经解决。脚感硬的问题暂时懒得研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办法,已经解决了,是真空泵单向阀坏了。我在真空管上串联一个单向阀已经能踩到底。刹车效果也回来了 ...

解决了就好.只要不是刹车踏板行程到头,就关系不大,用力踩就能停住.
不过从故障现象看,这不仅仅是单向阀的问题.真空助力泵应该是有故障,特别是用车环境沙尘大的情况下,助力泵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