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盒子能破解吗

楼主(2020-03-27):
图片

网友:
按照硬件的配置,可以找出相同硬件的其他产品,其他产品如已经被破解或者更换固件,那这个产品也是可以同样适用于被破解产品的固件,至于方法,各有不同,慢慢研究吧。

楼主:
盒子比较老了,是创维vt-e06

网友:
直接拆了看芯片,找相同主控的一般都能解,有些直接开ADB也能解

网友:
这盒子还打码?把里面的cpu型号列出来,大家可以给个参考的。应该能破解的。

网友:
论坛老规矩,不拆机怎么回答?不拆的话不如百度快

楼主:
高清大图来啦。

楼主:
另一面,还是比较复杂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