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味十足的18650充电器

楼主(2020-03-27):
淘宝特价版有个5元的红包,撸了个7元的18650usb充电器(好评晒图返1元,实付1元),看指示灯部分以为是带电量显示的,可收到后证明是我想多了,就是红绿2灯,电路板小到可与拇指盖媲美。

楼主:
少了一个图片

网友:
有充电管理芯片。还带了USB公头,不用你找线了。可以了

网友:
7块钱要啥自行车

网友:
TP4054,不错了,就是电流小点,2K电阻应该对应500多mA吧,慢慢充。

网友:
电路板扔了,买个5100塞进去1.8A电流冲

网友:
这个就不错了,低压输入,带充电控制芯片。

网友:
7块钱,你要求什么??快递费够吗?价值对应价格

网友:
能冲16340吗?

网友:
还行吧   。有充电管理芯片,除了电流能和4056媲美。外壳再加芯片,值了。

网友:
不错!
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最后一元到手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当然可以啦,触片可以伸缩的,只要是3.7V的锂电都能充

网友:
1块钱买个4057 500ma的充电器还想怎样?至少比环高那种220V的3582芯片的靠谱多了。

网友:
如果外壳过得去就超值了

网友:
我觉得有个高牌自停充金属片导电好点,后来都缩水成弹簧导电,但也有点好处,因为有点分压电阻,所以充的不是很满,大概在4伏到4点1伏提前截止,可能有点利于充电站拆机动力电池存放。

网友:
知足吧,6块钱包邮还带4054的管理芯片,比傻充不知强到哪去了!

网友:
山味十足的18650充电器

网友(2022-05-18):
我感觉还行啊

网友:
1元值了,还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