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再拆一个dlink的ap

楼主(2020-03-27):
最近又找到几个电信的设备,比较老了,2.4G的AP。问厂家有没有改胖AP的固件,厂家答复没有。问问万能坛友,这个产品能自己刷成胖AP或者,自己编译一下用openwrt 吗?正面照片

背面

支架

型号,这鬼玩意还写两个型号

开膛破腹:

带有散热器的主板,看不清芯片型号。

主板背面

这里好像有ttl,暂时没有测试,希望能从这里面获得有用信息

带有POE供电的网口,还一个电源接口

挡板

天线,另外连接的还有耦合器,就没拆了。

谁玩过这个东西?给个建议!

网友A:
啥方案都不打开给我们看,咋告诉方法?

网友B:
非双频无线?有折腾的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方案都不打开给我们看,咋告诉方法?

等两天,有时间再细看。然后再向大家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双频无线?有折腾的必要吗?

十几前的电信设备,做工和信号都还是不错的。折腾这就是弄这玩的。

网友C:
屏蔽罩好像是焊死的,这个有点难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罩好像是焊死的,这个有点难拆了

准备铜管ttl看看有没有可用的信息。

网友:
当年中小企业很多用这个,信号相当好,应该是带独立功放的,稳定不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