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JMS主控硬盘盒子刷固件求助

楼主(2020-03-27):
在咸鱼入了个WD elements 12T的硬盘盒子,装上2T WD监控紫盘顺利读盘。换上4T和10T硬盘后,硬盘狂转,电脑能识别盒子型号,但盘点不开,磁盘管理也无法初始化。
盒子主控是JMS579,华邦25X20CLVIG Flash。网上找了些帖子,说主控是ASM的可以直接取掉华邦25X20CLVIG Flash使用,JMS主控取掉flash则会变砖。
然后搜到JMS578可以刷固件,然后按教程下载了固件,现在卡在固件无法抹除这一步了。
求各位大佬解救!!!

参考教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28377

网友:
上编程器啊

楼主:
编程器不会用,大佬有推荐和教程吗?

网友:
买个CH341才10几块

网友A:
买编程夹子,CH340G 黄金版之类的编程器
然后直接刷写
我没记错的话WD的固件有锁,一般软件是刷不了的,你可以试试能不能备份,用刷BIOS软件看看有没有信息,有的话用编程器强刷
还有,我在CHH也看到你的贴子了

网友B:
是不是因为3t以上硬盘需要转成gpt引导,而你用的mb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编程夹子,CH340G 黄金版之类的编程器
然后直接刷写
我没记错的话WD的固件有锁,一般软件是刷不了的,你 ...

谢谢,后来想了想,怕折腾坏了,还是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3t以上硬盘需要转成gpt引导,而你用的mbr?

之前10T盘已经挂在台式机上做成gpt格式了

网友(2021-05-15):
换个白名单加密芯片就是了,闲鱼有卖

网友C(2021-08-27):
很简单,你没有拆掉芯片第三脚吧(负责写保护)?另外,拆除第三脚之后还要短接1、2两脚后再通电,这时候USB DISK这一栏会显示JMCRON JMS 579而不是WD

网友(2021-11-05):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你没有拆掉芯片第三脚吧(负责写保护)?另外,拆除第三脚之后还要短接1、2两脚后再通电,这时候US ...

拆掉第三脚直接变砖

网友D(2024-03-11):
你这明显就是没有短接1-2脚再加电的问题,USB DISK 还显示 WD ,短接1-2脚加电,这里会显示 JMS579 的,然后就可以备份固件,清空然后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明显就是没有短接1-2脚再加电的问题,USB DISK 还显示 WD ,短接1-2脚加电,这里会显示 JMS579 的,然 ...

短接完,没办法备份。

备份的时候,应该不要短接吧。

刷的时候,要短接。

网友(2024-10-27):
兄弟,你后来解决了吗?我也有My Elements JMS579,没法读盘,想破解一下。

网友E:
幸好去年买了几个硬盘盒子全是ASM的,已经自己查资料升级了。幸好没遇到JSM的。幸好幸好。看来JSM的还很麻烦。

网友(2025-03-22):
引用 网友E:
幸好去年买了几个硬盘盒子全是ASM的,已经自己查资料升级了。幸好没遇到JSM的。幸好幸好。看来JSM的还很麻 ...

请问买了哪几种硬盘盒子,怎样升级的呢?

网友:
玩过两个jms579打578标的2.5寸盒子,就是按照教程说的短接flash的12脚,此时显示jms579,然后在刷578的固件就行了
注意有的578固件刷了可能有不认盒子或者不认盘的情况,还按照短接的方法再重新刷别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