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米平板2老是烧bios芯片

楼主(2020-03-27):
请教大佬,我有一台小米平板2平板电脑cpu是z8500  电源芯片6835a,充电芯片bq25890,电量计bq25720,只要发生长按开关强制重启,或者其他一些断电操作就会烧毁bios芯片,症状就是用ch341编程器擦除后无法查空,编程后无法校验成功,还用过stm32编程器,直接无法擦除,已确认焊接无误,并且用了1.8v转换器
平板魔改了内存和emmc,bios芯片是25q64fw系列,1.8v的
他的模拟开关普仕克|TS3A27518EZQSR BGA24 丝印YL518E 模拟开关芯片烧毁过一次,症状信号脚电压无法上升到1.8v
附上对应电路图

楼主:
下载怎么要那么多积分,可以设置不要么。

网友A:
那就是1.8V电源,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1.8V电源,可能有问题。

1.8v电源是直接从电源管理芯片6835a中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1.8V电源,可能有问题。

是个公共电源 ,emmc,wifi,屏幕等 也是这路1.8

楼主:
已解决,换了新的模拟开关TS3A27518EZQSR 好了

网友(2020-05-07):
楼主,芯片烧毁后的上电电流是怎样的呀

网友(2020-07-18):
我的东芝wt8也是,后来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