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奶奶的手机换电池,差点翻车!

楼主(2020-03-27):
奶奶用的华为手机电池性能退化了,她玩一会游戏就没电了,我在某宝上买了一块电池,准备更换。
电池到货了!20多一块。接下来拆机:

还可以,螺丝有点多!
拆开!

新旧对比:

拔掉跳线:

这电池是真难拆!拆的时候手还挂彩了!后面的胶水很多,最后是吹风机加拆机塑料片同时协作才拆下来的。

换上新电池,插上跳线(这里太过惊险,忘了拍照了)开机。
开机时振动器响一声,主板某个位置发热!
拆开发现是闪迪的字库:sdin5c1-016G
仔细一摸并不是它,是它背面的一个屏蔽罩内发热。拆掉屏蔽罩,发现是hi6220处理器!
我天,不会是烧了吧。。。怎么给奶奶交差!
我硬着头皮换回原来的电池,插电 成功开机!我又换回新电池,发现这会不发热了,还是开不了机,仔细检查发现是主板的显示屏插槽旁边掉了一个电容!我急忙找了个同大小电容,焊上。插电,成功开机!
但是hi6220依旧发热!我发现屏蔽罩后的导热膏干了,于是抹上了硅脂,并且在屏蔽罩外面也加上了硅脂。

合上后盖,上螺丝。

成功修复完毕!

网友:
我手机也是华为,下次要换电池先学习一下。祝贺成功!

网友:
华为的低端机做工还是差了一点。

网友A:
和楼主同款,电池到是没换过,屏换了3个,自己摔的。

网友B:
楼主还蛮懂的么,搁我就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蛮懂的么,搁我就翻车了

没有没有,只是给奶奶的手机换块电池,她说手机电量不耐用了。不是啥大毛病。检查时发现一个电容焊盘空了(明显被扣掉了,可能是我用力过猛导致)然后补上电容,开机了。大毛病我也没治,毕竟不是搞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同款,电池到是没换过,屏换了3个,自己摔的。

这手机14年的老手机了,放现在只能看看微信,玩玩小游戏,看个小视频用。摔了不必要换屏幕直接买新的吧!包不好换块屏比手机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只是给奶奶的手机换块电池,她说手机电量不耐用了。不是啥大毛病。检查时发现一个电容焊盘空了 ...

你奶奶高寿?居然能玩明白手机游戏……

网友:
华为电池粘的紧。。。换了两个电池,还好都成功了

网友D:
怎么会把电容弄掉的啊

网友:
掉了的电容找到没有?

网友E:
奶奶一掂分量不对,发现轻了0.00000001克,果断要求返工!!!还是给奶奶换个平板吧,屏幕大,眼睛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奶奶高寿?居然能玩明白手机游戏……

我奶奶以前也是用老年机,后来她看到年轻人几乎都用智能手机时,她感觉老年机落伍了,让我教她用智能机,我开始教她用微信,后来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开始玩游戏了,玩开心消消乐,千炮捕鱼这样的简单游戏,而且现在玩的比我都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把电容弄掉的啊

卸主板,拔屏幕排线时,指甲不小心扣掉了的,掉到机壳里了,我又焊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奶奶一掂分量不对,发现轻了0.00000001克,果断要求返工!!!还是给奶奶换个平板吧,屏幕大,眼 ...

哈哈,可以可以,我以前也教过我奶奶用Windows平板电脑,可是她感觉太麻烦了,不如手机好用,而且她嫌那玩意太重了。所以直接扔一边吃灰(平板太长时间没用,还差点让我爷爷给垫桌子hhhh)

网友:
与时俱进的老奶奶,赞一个

网友:
现在的电池自己换更难了,自己不好拆开

网友F(2020-04-27):
同款4C吧,楼主电池是原装的吗,我也要换了,麻烦PM一下购买地址

网友:
淘汰了几个旧手机,家里人都嫌弃哈哈,最好的32+3的,也挺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款4C吧,楼主电池是原装的吗,我也要换了,麻烦PM一下购买地址

具体型号我也不清楚,建议拆开后比着型号搜。电池是我让我爸爸在淘宝上买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家的,总共花了21块,买电池送螺丝刀和拆机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