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老式机械水表

楼主(2020-03-27):
水表生产厂家是慈溪市流量器厂,使用时间是20年,停转时间,一年前

网友:
不老啊,是新式的了,铜齿轮都没有

网友:
最上面的白色齿轮,绕点麻丝,你懂的。

网友A:
有年代了,锈的厉害。

网友:
拆的不错,我也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年代了,锈的厉害。

肯定不是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公司的都是防滴水的,哪位老友有滴水都转的拆个讲解下?
转贴防滴水表的原理:

防滴漏水表的节水原理

1)小孔喷射式水表

工作原理:小孔喷射式水表。即在水表机芯叶轮盒上开一个小孔,在小流量时,水通过小孔喷射叶轮从而带动叶轮转动,以此来达到滴水计量的目的。这种表的始动流量一般在2L/小时。能较为有效防止滴水和放小流现象。近年来生产该表的厂家很多,而用这种表的供水企业也不少。该表不足之处是过滤网相对面积较小,喷射用小孔太小,如此导致此原理的水表对水质和管网清洁度要求高,该水表在水质较差情况下半年左右小孔会被堵死,水质好的可用1――3年。另外,该表对管道安装的合理性要求比较高,因为此种表的机芯灵敏度很高,所以管网的压力波动会造成水表的“潜动”现象(又叫“空转”)。很多地区出现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建议选用时要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水质和管网情况而定。

2)节水式防滴水表

工作原理:压差隔膜积分式水表。其主要特点是在水表表壳底部增加一个腔体,并且该腔体与出水口相连通,中间用一个硅橡胶软隔膜将上下密封腔体隔开;在出水口处增设一个防滴漏机构――活门传感器。当出水端以滴漏的方式向外滴水时,软隔膜在进水压差的作用下会向下变形,使下端腔体中的水被排到一定量时,压差达到脱开点,设置在出水口的防滴漏机构就会打开,自来水通过叶轮给出水仓补水,其水流量大于水表的始动流量,从而推动水表叶轮转动,达到计量效果。补充水的过程是间歇式的,故水表在滴漏过程中的计量也是间歇式的。当正常用水时,活门传感器打开,从而使水表成为一只完全普通的水表。

节水式防滴漏水表的性能特点:

a) 良好的防滴漏性能,起始流量小于0.5L/h,最高可达0.025L/h;

b)较强的防潜动(空转)性,其效果要比普通水表强。原因有:1:采用普通表芯,不会因为压力波动等情况出现空转。2:下腔体有硅橡胶软隔膜作缓冲;3出水口处有活门传感器守门,起到逆止阀作用。

c) 很好的过沙能力,能有效地防阻塞、防卡死,能通过直径为4毫米的泥沙等杂质;

d)水表使用寿命长,质量可靠,其防滴漏机构的设计寿命和可靠性,在10年以上;

e) 压力损失:ΔP≤0.1Mpa;

f) 工作温度:0.3—40℃;

g)连接方式与长度:与普通水表一样符合国家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年代了,锈的厉害。

拆过自来水的水表,里面都是涂塑的,没有一点水锈,实测二十四小时嘀嗒四升水才能不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自来水的水表,里面都是涂塑的,没有一点水锈,实测二十四小时嘀嗒四升水才能不走表。 ...

这水表是20多年前的,跟现代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公司的都是防滴水的,哪位老友有滴水都转的拆个讲解下?
转贴防滴水表的原理 ...

这个水表不是不是自来水公司装的,是物业给每户装的分表,一年前因为这个水表还不转了,拆下来了,今天有空找出来就拆解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自来水的水表,里面都是涂塑的,没有一点水锈,实测二十四小时嘀嗒四升水才能不走表。 ...

水表也分很多种类,有些水表涂塑的,有些是那种便宜的水表,有些就是外面喷了个漆,然后里面都没有涂塑,这个表以前走中水的,中水比自来水水便宜

网友:
好像可动零件都是塑料和不锈钢,跟高档机械表类似不怕任何强磁,要是外壳不锈钢更好。

网友(2020-07-21):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公司的都是防滴水的,哪位老友有滴水都转的拆个讲解下?
转贴防滴水表的原理 ...

一般 液封的都是防滴漏的啊  始动流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水表不是不是自来水公司装的,是物业给每户装的分表,一年前因为这个水表还不转了,拆下来了,今天有 ...

没想到这个厂这么久历史啊 我这换水表 买了几个牌子比较了下  这个 牌子比较好  慈溪流量器厂   我买的是 干式的 6分表  全铜的那种  40包邮 做工挺好的 便宜的有10来块湿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