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 白光20Mm铝板 降功率使用,是否可以只用20mm铝基板?

楼主(2020-03-27):
1W 白光20mm铝板 降功率使用,是否可以只用20mm铝基板?
5v供电 串联30Ω 1/2w电阻。
或串100Ω 1/2w电阻
类似这种吧。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led只是限制最大功率 不管最低功率的 你拿它当指示灯用 不加铝基板都可以

就你的参数而言 白色led的工作电压3.x-4.x伏特 加30欧姆电阻的话 电流也就50ma上下 功率约200mW 功率大点的草帽灯都不止这点了 基本上是安全的

网友:
最好实测一下实际温度,长时间工作的话0.5w看起来这个铝板还是有点不够

网友:
1W正常功率W, 限流电阻取值 (5v-3.2v)/0.3A=6欧
降低功率使用,LED灯电压也会降低,那么工作电流(5v-2.9v)/30欧=0.07A=70MA,这么大的电流不亮,能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