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主板型号

楼主(2020-03-27):
收的笔记本主板,当料板收的,求助是什么品牌型号的笔记本主板。cpu型号。求大神科普一下,感谢

网友A:
联想,昭阳E42-80笔记本主板,广达代工。板号:V310-15

网友B:
可能是SR2ZU I5-7200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昭阳E42-80笔记本主板,广达代工。

能看出cpu型号是i5 还是i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SR2ZU I5-7200U

可以确定吗,怎么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看出cpu型号是i5 还是i7吗

i5-7200u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5-7200u还行。。。

谢谢老铁

网友:
低电压版的U,不能换是个坑

网友C:
CPU边上有代码SR2ZU  是 I5 7200U,主板是广达代工的,估计是联想,具体什么型号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边上有代码SR2ZU  是 I5 7200U,主板是广达代工的,估计是联想,具体什么型号不确定 ...

谢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