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B是不是卫星接收器,接锅盖就可以收看CCTV的?

楼主(2020-03-27):
垃圾堆里捡起一个DVB是不是接锅盖就可以收看CCTV了?

插上电,可以显示频道的数字。后面有一个SAT-IN的文字,估计就是接锅盖的了。

透过底部的散热孔可以看到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电路板,估计就2块板,一块有解码芯片和驱动液晶显示的主板,另外一块就是音视频射频输出的小板了。基本上没有可能DIY制作成其他东西,只能做卫星接收机使用。

最近都没有捡到什么东西。那些音箱都被捡垃圾的人先发现拆走了喇叭,只剩下分频器和箱体。

刚吃完撑着就动手拆了

网友:
—S是卫星, —C是有线电视

网友A:
偏远地区还在使用 城市业经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远地区还在使用 城市业经成垃圾

但是对于短租临时的用户还是比较可以的。因为长期的,可以申请安装宽带看网络的。但是短期的,这样的卫星电视很实际也不用费用啊

网友B:
这个盒子看起来年头比较久了,主芯片似乎是阿里的M3328C,06年的产品,中六机。

网友:
这种硬件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盒子看起来年头比较久了,主芯片似乎是阿里的M3328C,06年的产品,中六机。 ...

中六机。是不是说收什么卫星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六机。是不是说收什么卫星的意思?

一般主要用来接大锅,接收中星6B卫星的信号,当然也可以接小锅,接收某些别的卫星信号,不过现在能收到的节目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