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瓶车减震力度怎么调小点

楼主(2020-03-27):
先上图:

本人比较瘦,骑车时感觉减震起不到作用,怎么调节下可以压力小时能压下去

网友:
换一对,没有调整位置了

网友:
已经最小了  放点气吧 损失点行程

网友:
减震器的调节很麻烦。。。

网友:
弹簧都调到底了。你可以试试把弹簧扭回去压紧一点,让他保持压住的状态。我有一个车就是压的很紧,然后弹性会好一点。

网友:
增加体重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还有我这里有10、20KG的砝码

网友:
想要软一点就释放弹簧的预紧力,但是看你避震上的调整螺纹已经到底了,不能再调的更松了。想要调硬倒是可以

网友:
减震套管内部活塞锈死,不会活动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后座铁架锁个20斤重的东西上去

网友:
最简单方法就是自己骑车的时候屁股尽量往后坐

网友:
换对弹簧试试

网友:
电动车的这种短减震效果大多数都不好,很难找到一对效果好的,要么换圈数少点的弹簧,要么换一对减震。
我的新日电摩,原车减震也硬得要命,后来淘宝买了一对减震,现在舒服多了。

网友:
去淘宝买一对减震叉座,焊接在前面,这样通过增加倾斜幅度来改善减震偏硬。以前我就这样玩过,花费少。见效快。

网友:
你这个已经到最小极限了

网友:
换磅数力量参数小点的细弹簧减振器,或者再买一个新国标电动车电池组配重。

网友:
多吃垃圾食品

网友:
把车子倒过来,在粗细管连接处喷上WD40,能有改善。

网友:
已经调最软了……后期出这些电动车为了载重,避震偏硬的。
我家06年买的古董现在还在用,避震不是一般的爽,座子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