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发热小王子】6元车灯到货了,拆!!

楼主(2020-03-27):
测试一下
emmm少了负极鳄鱼夹线,凑合着用

亮瞎眼

小风扇作用不大,温度上升很快,电流从1.5a慢慢下掉
刚开灯有18w多,不一会儿就很烫手
长时间点灯估计会被热死

————————下面进入拆解环节————————

圆环可以取下来

由两块一样的灯板组成

灯珠来个特写

连接线

一字螺丝刀撬下后盖

风扇

又是一次性的。。。

驱动电路,看起来挺简陋的
固态电容好评

背面空空如也

MI 9显微镜模式看看

图片反了,手动翻转放大

6脚芯片x1

灯珠被固定住了,驱动板就不拆下来了,打算整个反光碗DIY个大功率手电
亮度应该能秒杀小直

。。。。
。。。
。。

END

网友A:
这个装在电动车里面行不行?

网友:
哦,原来长这样,去年朋友送了我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在电动车里面行不行?

要接到DC-DC降压板后,直接装装不上,还考验动手能力。。
安装前要先试一下会不会因为反光碗不适配而变成远光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在电动车里面行不行?

估计要调压

楼主:
一些电动车自带DC-DC12V降压模块,一些电动车的车灯是直连电瓶的

网友:
那不是固态,只是普通的贴片电解电容。固态的屁股下面一般没有底盖,引脚是圆柱式,顶上的字标也不用黑色,一般是红、蓝。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如果改成电动车大灯,估计很舒服!

网友:
这个驱动能带汽车led透镜大灯吗

网友:
估计改成8到10W用寿命会长一些。

网友B:
当时我也想撸来做电筒,秒杀街灯,后来想想散热不好搞就算了。
建议楼主来狠一点,钻掉铆钉,拆灯芯下来,粘在775散热器上,秒杀这个散热器
话说这玩意如果装车上,按发动机舱的温度,啧啧

网友:
谢谢分享,幸好忍住了没掳哈哈

网友C:
这个还可以,还带风扇,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可以,还带风扇,值了

低成本的一次性风扇,风力几乎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接到DC-DC降压板后,直接装装不上,还考验动手能力。。
安装前要先试一下会不会因为反光碗不适配而变成 ...

遇到远光狗我用“神火”直接干。

网友:
这个本来就标着“体验款”,是让买了玩的,可别真的装到车上用。弄不好把自己变成远光狗不说,就这货的性能而言弄车上不够给自己添麻烦的,安全行驶车灯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也拍了两个,准备改造淘汰的老式应急灯或者拆它的小电扇用的,看来期望值有点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也想撸来做电筒,秒杀街灯,后来想想散热不好搞就算了。
建议楼主来狠一点,钻掉铆钉,拆灯芯下来, ...

楼主没说要用在车上,他要做个12V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说要用在车上,他要做个12V手电

高一开电动车也不错嘛

网友:
已经看到两个人拆他“固态电容好评”了。。。
谁说这种样式儿的电容是固态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