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又是帮一个朋友装机,搞不懂,现在怎么流行装那么多风扇了

楼主(2020-03-27):
又是帮一个朋友装机,还是老规矩,配置单我不帮他写,
我作为图吧垃圾佬能列出的配置都和他心目中完全都不一样
之前帮亲戚装电脑好心结果没好报,所以这种忙不帮。
所有配置还是让朋友他自己去选,自己找他认为最靠谱的途径去买好点,我只帮他把买来的东西安装一下。

这些东西具体花了他多少钱买的我没问,我估计大概最少也要8000左右吧
光这块12核24线程的3900X和X570板子就不便宜了,更何况还有一块500GB的三星970EVO和微星RTX2070S魔龙

在内存条涨价的情况下他还搞了两条16G的?土豪的世界我真的不懂

开始以为这个机箱是装MATX板的那种小机箱
到我装机的时候发现,是装ATX板的,硬盘位在主板背面,电源放在最前面....

很多部分都被去掉了,机箱的结构和正常的ATX机箱还不一样。
虽然说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设计了,搞得这么紧凑的ATX还是第一次见

吐槽一下,怎么最近有这么多亲戚朋友要装电脑的??而且都还是这种风扇超级多的......
买这么多RGB风扇,却不舍得上个240的一体式水冷,还是原厂的幽灵散热器
顺便说下,他买的这个风扇是反叶的,也就是说,电机骨架写着参数的那一面是进风
出风在有标志的那一面。和正常的风扇是反的

哎,他高兴就好。
风扇太多了,主板上的风扇接口还不够,
这两条线还是我帮他做的......

机械硬盘是挂在后面的,一个1TB装软件,一个4TB他说是装“学习资料”的,
电源好像是鑫谷750W,我感觉没有我上次捡垃圾的那个长城巨龙好,
就线材比较亮骚,但是按标准ATX机箱去设计长度的
这种紧凑型装机,线材的长度就不是特别合适,只能这样盘了
由于这些玩意功耗不小,像主板之类的都需要8+4PIN的那种
线材也多了很多,加上RGB灯效同步的盒子,最后差不多就是这样
感觉很乱,除了去定制模组线以外,也没有办法

显卡太重了,送的支架还撑不住,又拆了,换成铝杆的这种

开机,妥妥的光污染。这次整机有11个风扇
可能是这些风扇比较贵的原因,
噪音要比上次装的那个13个风扇的安静的多

我不排斥光污染,但是配件都是选一般无光的配件,装完最多用用灯条把机箱里面点亮
机箱内部都能看清楚的那种。
不太喜欢这种什么部件都有RGB的这种风格,五彩缤纷,刚装机觉得好看
用久了我会觉得这些灯很烦

跑分的话,我没有时间测了,据他说,跑了娱乐大师接近70万分
这次我得到的报酬,貌似是那张RTX2070s送的贴标

贴到我老婆的游戏机上吧,颜色还挺搭配的

网友A:
一体水冷不敢用
漏的好多
同是垃圾佬的路过
老联想家悦机箱(改了前置USB3.0)+7700K+Z270+矿488+128SSD*2+3T的路过 哈哈

网友B:
不装,绝不碰装机,我前几天帮我爸把那台15年前的单核闪龙“升级”成可以上网课的,把我在用的那台拆了配置给他装到机箱里面,我自己的再在某鱼搞了一套5年前的低功耗用。。。。风扇2把(电源,cpu)我都嫌多,这个十几个的吓到了

网友:
一体的听哈用的,海盗船120服务器用的改的用了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水冷不敢用
漏的好多
同是垃圾佬的路过

一体式水冷买海盗船和EK的啊,我朋友买的这些风扇加起来估计都够买个240排的钱了,5年保修的,漏了还包赔
不过它们家的一般也不会漏,大多都是用的时间长了,水泵出问题。其他的牌子的不好说,淘宝上那种100、200便宜的那种真的还不怎么靠谱。
我捡垃圾一般都是买Z170,很多款都可以上魔改BIOS,洋垃圾CPU就很好捡了。至于AMD,能捡的一般都有点老,也只在非主力机上玩玩,新配的机子直接考虑全新的散片,机箱就随便了,有个时候会去收一个品牌机的用用,有个时候会买个新的,便宜,做工用料又好点的那种,但这种机箱外观什么都不是很好看,如果做喷漆改色不能满足,那么就包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绝不碰装机,我前几天帮我爸把那台15年前的单核闪龙“升级”成可以上网课的,把我在用的那台拆了配置 ...

我家那台惠普服务机(也就是瘦客服机),里面一个风扇都没有,,ATOM的一个单核双线程的U,功耗超低,所以是全被动散热,电源是笔记本外置的那种。这机子性能很弱,能做的事不多,但是非常安静,晚上拿来看看帖什么的还挺好的,几乎觉察不到它的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体式水冷买海盗船和EK的啊,我朋友买的这些风扇加起来估计都够买个240排的钱了,5年保修的,漏了还包赔 ...

就喜欢垃圾箱那种包浆的样子 哈哈

网友C:
现在的审美观  欣赏不了

一堆灯   有什么用?     灯不费电吗?

网友:
电脑是用的,不是用来看的。

网友:
一般如果是 完全封闭的机箱, 一进一出是可以的,但是现在问题是机箱并不是完全封闭,所以进风和出风并不平衡。所以机箱散热很保证
这就出来了多时多出的办法 2-3个时风 1-3个出风,保持机箱内低温。
特别是侧透是很重要的

网友:
,现在喜欢静音——恨不得一个风扇都没有才好难道我老了

网友:
同事儿子也搞了个这,太刺眼了。

网友:
刚刚把散热风扇都拆了,太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审美观  欣赏不了

一堆灯   有什么用?     灯不费电吗?

刺眼是真的,费电的话,这些风扇还有灯,加起来还没有他的显卡的功耗的十分之一

网友:
8000肯定不够。其实还算合理,3个进风3个出风,高端硬件发热量大。

网友D:
750W是型号还是功率?有必要要这么大功率的电源么?开机3小时用2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0W是型号还是功率?有必要要这么大功率的电源么?开机3小时用2度电?

即是型号也是代表最大输出功率。还有,不知道你仔细看了没有,这可是跑分接近70万的电脑(现在主流电脑跑分在25-30万左右),功耗自然大,光那张RTX2070S和锐龙9 3900X,就380瓦了,而且还是在未超频,也没算上这种高端主板、固态硬盘之类额外的东西情况下。

买的起这种高配电脑的人自然也不用担心电费如何了,就像车子,买的起V12引擎超跑的,自然也就不关心它能耗多少油了,更关心它能跑多快,提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0W是型号还是功率?有必要要这么大功率的电源么?开机3小时用2度电?

另外,电源功率配大一点其实也是合理的,我自己的电脑一般都是配500-650瓦的电源,现在的主流硬件基本上都能带的动。

一是以后升级更多更强的硬件方便,不用再去考虑再更换电源。
二是因为电子产品这种东西随着使用时间,都有老化的情况,即使总功耗用不到那么多,留百分之二十的余量也并不过分。
三是功率越大的电源,方案、用料、做工、设计……种种方面,都要比低功率的要更好,也更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电源功率配大一点其实也是合理的,我自己的电脑一般都是配500-650瓦的电源,现在的主流硬件基本上 ...

了解,穷人坐公交3站地可以到,富人要超跑+保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穷人坐公交3站地可以到,富人要超跑+保镖

你这个比喻不是很贴切,应该是赛道开放日普通人和土豪去纽林博格溜车,普通人只想试试自己改装好的车跑起来顺不顺,甚至这里面还有穷玩的,拿普通的家用车改成小钢炮的那种。土豪则请了个专业团队,用他们能搞到最好的车去刷新最快圈数记录,两者意义是不同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给别人写配置单核原因,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很多事情做法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