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16450电池

楼主(2020-03-27):
直接上图吧,一开始我以为是个电容,百度没有资料
刚测电压4.0V,短路了一下电池就发热了

1

1

2

2

3

3

网友:
简装锂电池,

网友:
挺好的,哈哈哈,凉了重新充电

网友:
是锂电电容,好像和锂电有点区别,可以当成一个电池来用就是了

网友:
锂电容?两个串联体积电压都能取代 6F22 万用表电池

网友:
特殊封装的锂电池

网友A:
一次性还是可充的?

网友:
我几年前买的充电理发剪也是这种锂电池

网友:
和我那个一样的!我的是红色的。充电满了带一个LED4灯珠。半个小时就没有电了

网友:
普通三元:3.7V,800MAH,封装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还是可充的?

可充电的